[电工&电子] 施耐德ATV12变频器多段速控制,一文搞定

楼主(2024-09-12):
施耐德Altivar 12是一款小型的变频器,具有易于安装 (基于即插即用原理)、结构紧凑、集成多种功能的特点以及可选的基座版本使其特别适合于简单工业机械或一些民用设备。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ATV12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功能。

接线

默认出厂设置下,LI1为正转启动命令。若需反转,请修改FUn-rrS参数,将其设置为L1H。

LI2至LI4,这三个端子可定义为多段速控制端子,总共可对应8段速度。

■多段速对应表:

ATV12变频器支持通过3个多段速端子来控制8段预置速度。

可根据LI2、LI3、LI4这三个端子的不同组合,实现不同速度的设定。

参数设置

定义多段速端子

按MODE键进入配置模式。

依次选择CONF → FULL → FUN → PSS-菜单,进入PSS-菜单。

在PSS-菜单中,找到并设置预置速度参数:

PS2设置为L2H,以启用第二段速度。

    如需四段速度,将PS4设置为L3H。

     如需八段速度,继续将PS8设置为L4H。至此,八个速度设置完成。

通过参数SP2至SP8,分别设置每个预置速度对应的预设频率。

注意:预置速度1通常来源于主速度(如模拟量输入或通讯控制),并需注意预置速度的优先级设置

测试运行:

启动变频器:直接接通LI1端子后,变频器将以主速度运行。

实现多段速控制:通过控制回路中的多段速控制信号(如连接至LI2、LI3、LI4的开关或逻辑信号),实现电机的多段速控制。当不同的控制信号组合被激活时,电机将切换到相应的速度段运行。

往期推荐:

干货!施耐德ATV12模拟量启动,端子控制的方法

零基础,手把手教你做施耐德ATV310变频器多段速调速

施耐德变频器入门,这一篇就够了,多种控制方式,ATV610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