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35个电工常犯的错误,哪些你犯过?!

楼主(2024-09-13):
电工作业人员在实际的电工作业中,为了保障电力人员的安全,需要严格按照电工安全操作方法来操作,以免犯了习惯性错误,下面是经常都会出现的操作禁忌!

35个易犯的错误:

1、严禁犯习惯性错误:如习惯的认为黑线一定是零线不加考虑不加确认直接接线;再如单相单极开关习惯性的认为是两极接线时不分零火线;现在用的开关都是无法看到明显断开点,很多情况下就是因为开关拉下后而内部的触点并没断开,或者零火线接反就会造成触电,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很多。

2、在给设备从新通电之前必须确认导线两端零线和相线是否对应,确认设备内部各负载导线是否连接正确完好(特别是维修后的和旧设备)。

3、在任何情况下维修时拉下开关后在动手前必须再次确认是否带电。

4、严禁带负荷断,合,刀闸开关停电后不挂警示牌工作。

5、在拉闸, 合闸时要再三提醒自己操作此开关是否会出现什么危险。

6、维修要做到表本同治,严禁只处理表面故障而不去思考检查引起故障的原因,如电机烧毁开关跳闸,要查清电机烧毁及开关跳闸的原因。

7、严禁在无任何防护措施情况下在潮湿,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电器及明火。

8、电工人员严禁带电操作,必须带电操作时一定要佩戴好保护用品,禁止带负荷接线,或剪线,接线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断线时相反。

9、严禁工作急躁粗心马虎。

10、严禁用手势,约时的方式进行操作停送电。

11、严禁购买使用有安全隐患的不合格电气设备、工具, 如电缆线的线芯颜色不符合布线要求电工工具和便携电动工具绝缘不合格,设备的电气设计不符合电气安全要求等。

12、坚决抵制供配电操作的违章指令。

13、在危险区域或高空狭窄危险场所工作必须有人两人工作一人操作一人监护。

14、正确使用电工器具,严禁使用无双重绝缘或无漏电保护措施的电动工具;操作时必须穿戴好劳保用品,设备的金属外壳必须做接地或接零保护,所有机械设备必须实行两级漏保护和接地保护。

15、严禁供,配电设备,特别是电力电缆严禁过负载使用超负荷运行。

16、配电箱严禁放置杂物和堵塞,各开关控制对象标示清楚。

17、严禁非相关人员超范围操作电气设备。

18、严禁拆除电气设备的安全防护装置,电气设备所用保险丝, 禁止用其金属丝代替,并且需与设备容量匹配。零线不许装熔断器!

19、临时施工现场内严禁使用无双重保护的塑料线,所用绝缘导线型号及截面必须符合临电设计。

20、一台设备,一个独立受电区域严禁接入多路电源,每个区域的总电源开关必须接在进线处总开关前不得接任何负载,配电房使用电必须经过电盘支路总开关严禁接在总电源开关前面。

21、零线电流不能大于相线电流的1/4,三相四线零线导线截面不能小于相线截面的1/2,单相截面相等。

22、各种绝缘导线温度严禁超过65度,,能够承受不低于500V的电压考验而不会击穿,整个线路的绝缘电阻在0.5兆欧,环境差线路广的不可低于0.22兆欧,低压电工工具测量范围不大于500伏。

23、三相不平衡电流变压器出口处小于10%其它地方不大于20%,零线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5%。电压偏差220V正的7%和负的10%,10KV以下±10%。

24、跨步电压最大范围20米,室外8米室内4米以外为安全距离,两脚之间大于0.8米就会产生跨步电压。

25、接地线必须满足短路电流的通过。

26、严禁冲洗电气设备当发生电气火灾时严禁使用导电的灭火剂灭火。

27、负载计算要点禁忌:电热,水泵,空压机,压缩机,高压风机,设计负荷时必须按照额定负荷计算。

28、带电作业时决不可双手同时接触两相电线,单相电源接线时先接零线后接火线,拆线相反。

29、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严禁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得短路。

30、严禁直流导线穿金属管禁止用三芯电缆外加一条做零线用,禁止单条交流导线盘卷或缠绕在导体上通电使用。

31、电感、电容设备断开电源时必须果断快速,维修时必须对地放电,否则会因感性负载在通断的瞬间产生自感高压打火放电伤人,电容设备会因充放电的电流过大而打火放电。

32、高压线路,电容器,电感设备停电后未放电严禁操作,高压线路做保护接地必须是三相短后再接地接地点在供电侧离工作点50米处线徑不小于25平方。

33、跌落式熔断器的正确操作:必须戴经试验合格的绝缘手套,穿绝缘靴、戴护目眼镜,使用电压等级相匹配的合格绝缘棒操作,在雷电或者大雨的气候下禁止操作。在拉闸操作时,一般规定为先拉断中间相,再拉 背风的边相,最后拉断迎风的边相。合闸的时候操作顺序拉闸时相反,先合迎风边相,再合背风的边相,最后合上中间相。

34、对继电保护二次回路电缆截面的要求:铜芯线截面不小于1.5平方,铝芯线截面不小于2.5平方。

35、风扇不可以拆除扇叶空载长时间运转高压风机不可以空载长时间运转,长时间的运转会因电流过大损坏电机,水泵不可以在未通水情况下运转否则会把密封圈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