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为什么很多设备坏了,敲一敲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楼主(2024-09-13):
这是我们人类特殊的修理办法:从外部给予重击来达到维修的目的。

机器暂时不工作其实原因很多:

1.老化,老化或者长时间不用机油干燥、落灰,会导致启动阻力增大,你拍一拍就是让老人家活动了一下而已…

2.接触不良,这很正常,有的线路与良好的接触之间可能就差一点点,稍加振动就能接触然后工作。

首先,机械坏了敲一敲这个行为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应该是起源于电气还不是如此发达的时期。

到现在为止,敲一敲就好了也大部分都是机械结构的东西(电机及附带的机构,风扇、洗衣机),或者是插槽很多导线密布的机器(比如台式主机、电视),旧的台式电脑有时候拍拍就能亮,笔记本手机这样的出问题了却不会有人第一反应是去拍拍它。

我见过大机械厂的师傅遇到不转的东西,上下打量一下就掏出大扳手一顿砸,这在很多情况下不符合规范却是简单有效的行为。

机械问题原因十分复杂多样:

首先就是起动阻力机械里面的机油是可以流动的,如果放久了不用,某部分润滑不是那么好,会导致起动阻力增大,电机在运转的时候,最大输出扭矩是需要一定转速的,启动扭矩往往小于这个扭矩,如果起动阻力就很大而扭矩很小,很可能导致无法正常启动。

这一点小时候就有感觉吧,如果小赛车的电池没多少电,打开开关马达不转,用手搓一下就可以转了。

插个图进来讲解一下,不全正确但便于理解:

以前在学习的时候都是认为最大静摩擦约等于动摩擦的,然而实际上最大静摩擦要略大于动摩擦。

灵魂画手上线!

然后润滑系统被联动之后阻力还会进一步下降

其次就是机械结构刚好遇到死点,曲柄连杆机构中,以连杆为主动件时,如果所处位置压力角为90度,这个时候连杆不能带动从动件工作。

摇杆是主动件,连杆和曲柄处于同一直线的时候出现死点。

老式踏板缝纫机,有时候踏板踩不动需要用手转一下手轮,基本也是这个原因。

这是曲柄滑块机构,内燃机气缸和曲轴的机构,滑块C是主动件,当ABC三点一线时出现死点。

这些位置无论驱动力多大,都是不能驱动从动件的,这些机构原本是依靠惯性(飞轮)通过死点的,但是如果启动时就在死点那就没办法了,敲一敲的行为就是用震动破坏这些死点位置的状态(汽车里面是先用电机起转)。

然后还有就是弹簧部分因为老化或者处于不正确位置导致阻力过大被卡住不能及时回弹,有的按下去就不起来了,一拍桌子吓得人家一个激灵就跳起来正常了…

再有就是接触不良,有的机械排线密集,长时间可能会造成局部生锈、脱离或者是落灰导致局部短路等问题,一个铁砂掌打得人家该抖的抖抖掉了没连的也连上了就能用了…

但是接触不良如果你去拍打,意味着你承担了另一个风险——接触更不良。然而通常而言,接触不良就是接触不良,没人在乎更不更的问题,那怕拍一拍只有0.1的概率使它恢复正常也还是会去试试,有时候甚至希望拍一拍接触不良的地方能直接脱落,这样我能知道问题出在哪,比在几十根线中间挨个找要简单多了。

现代电气如此发达了,如果没反应的是手机手表笔记本电脑什么的,没有多少机械结构,也没有多少插线的接口,非要敲一敲那恐怕能把人家最后一口气也给敲没了。

没错机械硬盘说的就是你!

磁碟型机械硬盘数据都存在磁碟扇区里面,碰撞、震荡都有可能产生机械损坏而造成数据丢失。

当然也有用震动才能正常工作的例子…

日本97式的手榴弹!

刺针式引信!拔了保险得再磕一下才会触发…

据说日军是磕一下脑袋(钢盔)再扔出去…

第一次知道这个来自于电影《举起手来》,主角不知道日军手雷怎么用而没有当成烈士…

那么还有更离谱的,可以说是最巧合的倒霉事儿,苏联战机飞越五国坠落砸死人。

1989年7月4号这天,这架米格23从波兰的军用机场起飞,准备照常执行战备巡航任务。驾驶飞机的是苏联空军的老飞行员史库里丁上校,飞机半途突然发动机停车,驾驶员花了老大劲儿却无能为力,眼看着飞行高度不足200米,情急之下只好跳伞逃生。

不过让史库里丁上校大跌眼镜的是,他刚从座舱里弹射出来,飞机的发动机竟然又莫名启动了,飞机不但没有向下坠毁,反而昂起头直插云端。上校还没落地,却看着自己的战斗机越飞越远不见了踪影,目瞪口呆。

就这样,因为高速飞行,加上欧洲小国地域狭小,这架米格23在各国的犹豫中飞越了他们的国境,倒霉的比利时布鲁塞尔是它最终的目的地。算一下米格23最初的起飞地波兰到布鲁塞尔,它几乎横穿了整个欧洲,飞越五个波兰邻国。

无人驾驶的米格—23战斗机缓缓飞越波兰的领空,又横跨当时的民主德国,于7时40分慢慢地飞入当时的德国。当两架美国飞机奉命截击时,它已进入荷兰的领空。美国飞行员惊异地发现该机没有座舱盖,机上也没有飞行员。

美国飞行员惊讶不已,立即向地面指挥所做了报告。指挥所命令,尾随其后,看个究竟,倘若该机对地面人口稠密区造成威胁,就立即将其击落。

无人驾驶的米格—23战斗机倒也争气,稳稳当当地飞越荷兰领空。此后,飞机的速度逐渐减慢,飞行状态也不够稳定。8时37分,它突然一头栽下,坠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以西80公里的一座小村庄的房子上,使一名19岁的男青年死于非命。

这架无人驾驶的米格—23战斗机,从飞行员跳伞后,长途飞行900余公里,越过了欧洲5个国家的领空,避开了繁华、稠密的布鲁塞尔市区,直到坠毁,已经整整飞行了79分钟。

对于这次令世人吃惊的飞行事故,前苏联和西方各国都曾作过种种解释,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还不乏一些神灵学派的假说。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已经完全有资格载入吉斯尼世界记录了。

事后苏联人的解释是飞行员弹射的振动把飞机弄好了。高科技的战斗机都能被外力敲好,更何况你家那个机械或者是电器。

来源:知乎,作者:流浪的饭炒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