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三相电源断零线,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烧坏电器?一个接一个烧坏

楼主(2024-09-13):
如何理解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

三相四线制的漏电保护器严格地讲,在输入端必须是按照规定四根线都接入,而输出端可以是只接一相线一零线(单相)或两相(比如电焊机的380V两相)或三相(比如电动机)或三相四线都接(比如电机加照明)。

如果是普通用户 你家电热水器就是要 3相5线供电的 。那根地线 跟零线不能共用的 。因为地线是接在外壳起到保护作用的。如果没有地线 会漏电的时候。电没地方去 知道结果了吧 就是电死人了。也有在前端零线分出来做地线的 这种不安全 因为有电压差 电流大的时候更明显。

其他企业用户 设备对电和环境要求高的也好地线 保护 和电磁干扰的出线 。比如大功率的在线ups 那个干扰很大 外壳必须接地。一防止干扰其他设备

三相四线制:相线A、B、C,保护零线PEN,PEN线上有工作电流通过,PEN在进入用电建筑物处要做重复接地;属于TN-C接地系统.

三相五线制:相线A、B、C,零线N,保护接地线PE,N线有工作电流通过,PE线平时无电流(仅在出现对地漏电或短路时有故障电流);我国民用建筑的配电方式采用TN-S接地系统。

在TN-C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合并为PEN线,具有简单、经济的优点。当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大,可采用一般过电流保护电器切断电源,以保证安全。但对于单相负荷或三相不平衡负荷以及有谐波电流负荷的线路,正常PEN线有电流,其所产生的压降呈现在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和线路金属套管上,这对敏感的电子设备不利。另外,PEN线上的微弱电流在爆炸危险环境也能引起爆炸,因此,我国《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设备设计规范》中明确规定:在1、10区爆炸危险环境中不能采用TN-C系统。同时由于PEN线在同一建筑物内往往相互有电气连接,当PEN线断线或相线直接与大地短路时,都将呈现相当高的对地故障电压,这时可能扩大事故范围。

在TN-S系统中,保护线与中性线分开(从变压器起就用五线供电),具有TN-C系统的优点,但价格较贵。由于正常情况下PE线不通过负荷电流,与PE线相连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不带电位,所以适用于数据处理和精密电子仪器设备的供电,也可用于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在民用建筑中,家用电器大都有单独接地极的插头,采用TN-S供电,既方便又安全。

三相四线制即TN-C 系统,其包含三根相线L1---(A)相、L2---(B)相、L3---(C)相和一根零线PEN,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合一设置的接零保护系统。PEN 线是为了从380V 相间电压中获得220V 线间电压而设的,有的场合也可以用来进行零序电流检测,以便进行三相供电平衡的监控。

三相五线制即TN-S 系统(含TN-C-S 系统),其包含三根相线L1---(A)相、L2---(B)相、L3---(C)相及一根零线N 还有一根地线PE,是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设置或部分分开设置的接零保护系统。PE 线在供电变压器侧和N 线接到一起,但进入用户侧后约不能当作零线使用。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95 第6.0.1 条:低压配电电压应采用220/380V。带电导体系统的型式宜采用单相二线制、两相三线制、三相三线制和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的优点是保护灵敏性与可靠性都比三相四线制的要高,因为PE线(即接地零线)是单独设置,并且是直接接自电源变压器中性点,变压器的中性点已可靠直接接地,接地电阻较低,满足系统保护要求。三相五线制通常用于用于安全要求较高,设备要求统一接地的场所及住宅。

三相四线制供电总零线断了为什么会烧电气元件

三相四线制的电路中接入单项设备,如果正常的情况下电流是从相线流向零线的,当供电回路中的总零线断掉,电流回流就会发生了改变。变成从一条相线流向另外两条相线的回路。因为接入的单项设备比较多,所以每一项都不可能平衡,中性点就发生了漂移,单项设备所承受的电压就随之改变了。

如图,假设灯1为1000瓦,灯2为100瓦,分别接在电源的A项和B项,在正常的情况下灯1与灯2都能正常照明。

上图所示总零线断掉,电路发生了改变。

或者这样看更直观一些。不要忘记这是两个220V的灯泡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烧。

已知I=V/R,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灯1的阻值为1000/220等于48.4欧姆。

灯2的阻值为100/220等于484欧姆。

那么串联在一起的总的阻值为48.4+484=532.4欧姆。总的电流为380/532.4=0.714A.

那么灯1两端的电压为48.4*0.714=34.6V。灯2的两端电压为484*0.714=345.6V。

通过计算可知。额定功率为100W的灯泡需要承受345.6V的电压,远超过了220V的额定电压。所以当然会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