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V90伺服报文三加轴配置控制-S7-1200(零基础入门保姆...

楼主(2024-09-13):
硬件连接

    连接电源 - 确保为每个V90伺服驱动器提供适当的电源。

    PROFINET连接 - 使用以太网线缆将每个V90伺服驱动器连接到S7-1200 PLC的PROFINET端口上。确保网络拓扑是支持的类型(例如,线性或星型)。
软件配置

    打开TIA Portal - 启动博途(TIA Portal)软件,这是西门子提供的用于配置和编程其自动化组件的集成工具。

    创建新项目 -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或者打开现有的项目,在其中添加S7-1200 CPU。

    添加设备 - 在项目视图中选择“添加新设备”,然后选择V90伺服驱动器。根据实际连接的数量添加三个轴对应的驱动器。

    设置PROFINET接口 - 在属性窗口中配置每个驱动器的PROFINET接口,包括分配静态IP地址。

    配置IO控制器 - 在S7-1200 CPU的属性中,配置PROFINET IO控制器。

    配置驱动器参数 - 对于每个驱动器,进入“轴控制”选项卡,配置所需的运动控制参数,如最大速度、加速度等。

编程

    创建OB块 - 在PLC程序中创建组织块(OB),比如OB1作为主循环。

    编写控制逻辑 - 使用梯形图(LAD)、功能块图(FBD)或结构化控制语言(SCL)来编写运动控制逻辑。

    调用轴工艺对象 - 利用轴工艺对象来控制每个轴的运动。可以使用MOVE指令来移动轴,使用SPEED指令来控制速度,以及其他工艺对象功能。

    监控和调试 - 使用在线和诊断功能检查通信状态和驱动器状态,确保没有错误发生。
测试

    下载程序 - 将编译好的程序下载到S7-1200 PLC中。

    手动测试 - 通过手动操作来验证每个轴的功能是否正确。

    自动测试 - 运行自动测试序列来确保整个系统的协调工作。

一、轴初始化FB块封装(方便多次调用)
在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中,使用轴控制功能时,通常会利用预定义的功能块(FB)来进行轴的初始化和其他运动控制任务。轴初始化是运动控制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确保了轴的位置反馈与PLC中的位置数据一致。以下是封装一个轴初始化功能块的基本步骤:步骤 1: 创建新的功能块

    打开博途(TIA Portal)软件,进入你的项目。

    在项目的“程序”部分,找到你想要添加功能块的PLC。
步骤 2: 定义功能块接口

    在功能块编辑器中,定义输入、输出和静态变量(IN、OUT、STATIC)。对于轴初始化,可能需要如下参数:

      Axis: 输入参数,指定要初始化的轴(通常是轴工艺对象的引用)。

      Done: 输出参数,表示初始化是否完成。

      Busy: 输出参数,表示轴是否正在初始化过程中。

      Error: 输出参数,如果有错误发生,返回错误状态。

(一)、FB块封装

(二)、FB块(SCL语言)
#MC_Power_Instance(Axis := #AXIS,                   Enable := #PWOR,                   Error => #powr_ERROR,                   ErrorID => #powr_ERROR_ID);    //轴初始化
#MC_Reset_Instance(Axis := #AXIS,                   Execute := #REST,                   Done => #rest_done,                   Error => #rest_ERROR,                   ErrorID => #rest_ERROR_ID);   //轴复位
#MC_Home_Instance(Axis := #AXIS,                  Execute := #HOME,                  Position := #HOME_Pos,                  Mode := #HOME_mode,                  Done => #home_done,                  Error => #home_error,                  ErrorID => #home_error_ID);  //轴回原#MC_Halt_Instance(Axis := #AXIS,    //轴停止                  Execute := #STOP,                  Done => #stop_done,                  Error => #stop_error,                  ErrorID => #stop_done_ID);
#MC_MoveJog_Instance(Axis := #AXIS,             //轴点动                     JogForward := #JOG_up,                     JogBackward := #JOG_down,                     Velocity := #JOG_vel,                     PositionControlled := #JOG_pos,                     Busy => #jop_busy,                     Error => #jog_error,                     ErrorID => #jop_error_ID);
#ERROR:=#powr_ERROR;#ERROR:=#rest_ERROR;#ERROR:=#home_error;#ERROR:=#stop_error;#ERROR:=#jog_error;
#ERROR_ID := #powr_ERROR_ID;#ERROR_ID := #rest_ERROR_ID;#ERROR_ID := #home_error_ID;#ERROR_ID := #stop_done_ID;#ERROR_ID := #jop_error_ID;
二、轴配置页面
选择PN总线控制、不仿真

选择报文3

选择PN上的编码器

根据自己的伺服驱动器选择、本设备是绝对值编码器所以选择旋转绝对值

编码器类型根据自己实际选择本设备选择在伺服上的编码器、电机转一圈移动的负责更具自己的实际设备选择。

根具自己设备实际要求选择加速度减速度加加速度等参

三、网络组态配置页面电机伺服电机和PLC连接PN通讯

右键点击伺服电机分配设备名称非常重要要不然通讯不上

双击伺服电机配置报文3

四、绝对定位走多段可变位置和速度(速度和位置的数量可自定义)实际效果展示西门子V90伺服报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