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Copley EtherCAT 驱动器 + TwinCAT3 快速调试说明

楼主(2024-09-13):
Copley EtherCAT 驱动器 + TwinCAT3 快速调试说明

Copley 驱动器作为功能全面的通用驱动器,常常需要和不同厂家的上位机配合。Beckhoff TwinCAT3 是一款基于 PC 的控制软件,工程环境完全集成在 Visual Studio 框架中,除了系统配置、运动控制、I/O和IEC61131 PLC编程语言之外,还可以进行编程和调试,且内部集成的实时内核,可作为验证 EtherCAT 功能的极佳工具。本文介绍 Copley EtherCAT 驱动器如何在 TwinCAT 中建立通讯,并通过 NC 功能实现各种运动,验证系统功能。

注:驱动器需通过 CME 软件调试完成,并通过 CME 验证各功能正常,且控制模式为 CANopen Over EtherCAT (CoE)。

安装 ESI 文件。

找到以下目录,将相应的 ESI 文件拷贝到该文件夹中。

ESI文件可从 Copley 官网下载:

https://www.copleycontrols.com/en/support/

打开 TwinCAT3,新建项目并命名。

自动扫描 Device。

右键点击 I/O 菜单下的 Device,开始自动扫描。

点击 OK。

选择设备。

点击 OK。

选择 NC- Configuration。

从项目树中可展开默认的 PDO 配置。

下图显示 RPDO 0x1700 中的配置。

下图显示 TPDO 0x1B00中的配置。

可以从下方读取到驱动器中的状态信息。

配置 NC 及其与电机相关的参数设置。

其内容包括:

* 比例因数(位置检测的单位)

* 最大速度

* 手动速度

* 监控

(1)比例因数

对于位置检测,TwinCAT3 中采用用户可设置的因数:mm/INC。

*  “mm” = 位置的单位(旋转或直线)

*  “INC” = 编码器每增量(每个脉冲)位置的变化。

打开 Axis 1 Enc 的 Parameter选项,可以看到比例因数配置。

从 CME 软件中,可以查看编码器的分辨率。

取 10000 counts/rev,求其倒数,1/10000,或0.0001 revs/count,填入到Scaling Factor 中。

(2)NC 轴参数配置。

从(1)的配置中,位置的单位为“rev”,即电机旋转一圈,故以下参数等价于:

* mm = rev (revolutions)    距离

* mm/s = rev/sec               速度

* mm/s2 = rev/sec2           加速度

* mm/s3 = rev/sec3           加加速度

最大速度:按 CME - V Loop 窗口中最大速度的90% 设定。

如图所示,1500*0.9 = 1350 RPM(rev/min),即 1350/60 = 22.5 rev/sec。

手动速度:300 RPM,即 5 rev/sec。

加减速度:假设 1 秒钟达到 1350 RPM,即 22/5 rev/sec2。

加加速度:4倍于加速度值,即 90 rev/sec3。

如下设置:

在 Monitoring 选项中,打开 Position Lag Monitoring功能,也叫 Following Error。

系统实时参数设置。

RT CPU Time是实时内核运行的基准时间。默认值为 1ms。

NC Task 1 SAF 在网络中产生循环同步数据到从站。默认值为 2ms。

NC Task 1 SVB 为 NC 控制器用来执行运动的计算引擎。默认的任务时钟为 10ms。

这些默认参数在实际运行中可能使位置环产生一定的噪声。为了更好的运行效果,可以按照驱动器位置环更新速率 4 KHz 来配置这些参数。

设置 CPU Base Time为 250 us。

设置 NC  Task 1 SAF 为 1 Cycle Tick。

设置 NC Task 1 SVB 为 5 Cycle Ticks。

激活配置。

点击OK。

点击 Yes。

输入临时注册码。

点击 OK。

RT 内核开始运行。

在线调试。

在 Motion 下面的 Axis 1 中打开 NC 控制器控制面板界面。

(1)使能。

点击打开 Set 选项,勾选 All 使能驱动器。

注:需要填写一定的 Override,默认值为 0 时,电机无法运动。

做上述操作时,可以通过 CME 控制面板,监控驱动器状态变化。

(2)手动运动。

F1~F4 按钮用于点动驱动器,参数为 NC Parameter 选项中设置的手动快速和手动慢速。

点动时,可以看到位置值的变化。

(3)单步运动。

设置目标位置和目标速度,点击 F5,开始单步运动。

加速度等相关动态参数可在 Dynamics 选项中查看。

(4)设置绝对位置 0。

TwinCAT 3 中回零操作需要配置多个参数,本文中不涉及这部分操作,但可以通过“将当前位置设为 0” 的操作来获取一个位置参考点,进行绝对位置运动。将电机点动运动到参考点位置,然后点击下图所示 Functions 选项中的 Set,该位置即被置为 0。

(5)往复运动。

在 Functions 选项中打开 Start Mode 的下拉菜单。选中 Reversing Sequence。

设置好 Target Position1,Target Velocity,Target Position2,Idle Time 后,点击 Start 开始运动。如要停止,点击 Stop。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419332891234123777

THE END

●文章来源 |

(示例文章,实际使用请自行替换,板块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行增删)

●图片贴纸来源 | (可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