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史陶比尔机器人EtherCAT通信配置(TwinCAT3)

楼主(2024-09-13):
史陶比尔CS8C系列控制器的EtherCAT协议,采用德国赫优讯的Hilscher CiFx50通信板卡,该板卡需装在机器人控制器的PCI卡槽中,机器人只能做从站Slave,且机器人控制器系统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s7.3,从站IO的配置软件需要使用史陶比尔机器人工具包,即Staubli Robotics Suite (简称 SRS),主站 IO 的配置软件使用BECKHOFF的TwinCAT3。
配置EtherCAT通信时,需使用CS8C自带的J204或J205网口,进行EtherCAT通信时,需使用EtherCAT板卡上的网口。EtherCAT主站可以使用PC当做软PLC,并不一定需要真实硬PLC。例如使用CodesysV3.5、 TwinCAT2或TwinCAT3,本文基于比较流行的TwinCAT3进行配置。
一. 机器人控制器端配置步骤(EtherCAT Slave)
1. 编辑 controller.cfx (注:在新版本控制器该步骤经测试可以跳过)
1.1 利用 FTP 软件下载 controller.cfx 文件(机器人控制器—>本地电脑)
下载路径:usr/configs/controller.cfx
1.2 利用 NotePad++软件编辑 controller.cfx 文件
先找到以下行:<String name="fieldbusIO" value="" />
修改成以下行:<String name="fieldbusIO" value="coe" />
注:如果没有找到则直接手动添加该行
2. 配置 EtherCAT IO
2.1 打开 SRS2O16 新建一个单元—>点击控制器图标—>点击物理 IO
2.2 点击添加 IO 版卡—>协议选择 EtherCAT—>不要勾选系统版本—>分配从站站号
2.3 右击 EtherCAT 图标—>点击添加模块
2.4 分配数字量与模拟量输入与输出—>点击 OK—>点击保存
注:模拟量支持 UInt8 Int8 UInt16 Int16 UInt32 Int32 Float ,支持多选。
2.5 物理 IO 或模拟器中可以查看组态的 EtherCAT 输入输出
注:此时应用程序中 DIO 或 AIO 数据可以与 EtherCAT IO 进行关联并使用
3. 上传 hilscher.cfx 文件
3.1 点击控制器图标—>复制单元路径地址
3.2 在电脑地址栏中粘贴单元路径并回车—>找到 usr/configs/hilscher.cfx 文件
3.3 利用 FTP 工具上传到机器人控制器相同目录下 usr/configs
3.4 重启机器人控制器—>示教盒控制面板—>输入/输出—>EtherCAT 可以看见配置的 IO 点
*3.5 下载 hilscher.cfx 到机器人控制器亦可用 SRS 自带的传输管理器
点击传输管理器—>填写主机 IP 地址—>填写用户名与密码—>点击 OK
注:用户名:default 密码:无
用户名:maintenance 密码:spec_cal
勾选 Hilscher—>点击传输
4. 导出到 ESI(生成从站设备描述文件)
4.1 右击 EtherCAT—>导出到 ESI
注:SRS 软件会生成一个名称为 staubli_io_coe.xml 文件, 该文件为 CS8C 作为 EtherCAT 从站的设备描述文件。
4.2 将 staubli_io_coe.xml 文件拷贝到 BeckHoff TwinCAT3 存放设备描述文件的目录
C:\TwinCAT3\3.1\Config\IO\EtherCAT
二. 倍福PLC端配置步骤(EtherCAT Master)
1.设置电脑IP地址与PLC在同一网段
1.1 用网线将电脑与EtherCAT板卡相连
1.2 将电脑本地网络的IP地址设置成自动获取—>然后等待10秒后查看网口状态
1.3 点击 Details—>查看 IPv4 Address 与 IPv4 Subnet Mask
1.4 将电脑本地网络的 IP 地址与子网掩码设置成自动获取值
2. 新建一个 TwinCAT 工程
3. 将网卡设置成兼容 EtherCAT
3.1 TWINCAT—>Show Realtime Ethernet Compatible Devices
3.2 选择你的本地网卡(Local Area Connection)—>点击安装(Install)
3.3 你的本地网卡出现在: Installed and ready to use devices(realtime capable)
*3.4 在 Local Area Connection 右击查看属性—>Connect using—>看到 TwinCAT -intel PCI Ethernet Adapter(Gigabit) 即表示设置成功。
4. 搜索 EtherCAT Slave
4.1 右击 Devices—>点击 Scan
4.2 弹窗点击 OK
4.3 New I/O Devices found—>Device2(EtherCAT)Local Area Connection—>弹窗点击 OK
4.4 Scan for boxes—>弹窗点击 Yes
4.5 Box1 (Staubli IO)即为扫描到的 EtherCAT 机器人从站—>Activate Free Run 选择 Yes
注:一旦激活自由运行(Activate Free Run),EtherCAT 通信立即建立
注:通信未建立时,输入与输出的状态都为“?”,一旦通信建立,状态相应为 Off 或 On。
5. EtherCAT 通信测试
5.1 Robot Digital Output—>PLC Digital Input
在机器人示教器上对数字量输出的前 3 个点赋值为 On,可以在 TWINCAT3 中看到数字量输入的前 3 个点状态为 1,代表通信 OK。
5.2 PLC Digital Output—>Robot Digital Input
在 TWINCAT3 软件上对数字量输出的前 4 个点赋值为 1,可以在机器人示教器中看到数字量输入的前 4 个点状态为 On,代表通信 OK。
5.3 Robot Analog Output—>PLC Analog Input
在机器人示教器上对模拟量输出赋值,可以在 TWINCAT3 看到模拟量输入为相应值,代表通信 OK。
5.4 PLC Analog Output—>Robot Analog Input
在 TWINCAT3 上对模拟量输出赋值,可以在机器人示教器看到模拟量输入为相应值,代表通信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