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在NC模式对Ethercat伺服控制前对TwinCAT3软件进行基本设置

楼主(2024-09-13):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
推荐阅读:
倍福TwinCAT3软件
倍福TwinCAT 2配置Ethercat伺服做运动控制
如何新建TwinCAT软件项目连接EtherCAT伺服
TwinCAT3扫描EtherCAT从站伺服并修改伺服参数
五 TwinCAT3软件设置
1、将PLC的基本扫描时间Real-Time设置为1ms。
2、在已经自动连接上的NC任务上设置NC PTP 的控制周期,通常说的NC 周期,是指NC Task SAF 的周期,这里设置为1ms。在该任务中,TwinCAT NC 完成位置、速度、加速度设定值生成和计算,并确定方向。
3、勾选时钟同步使能,这里要注意Cycle Time的设置,要和伺服驱动器里面ECAN同步周期(前面提到的301101的值)设置的一致,如:伺服驱动器里面同步周期为2(4ms),则PLC应设置为4。这个周期不一致会导致伺服运行抖动且出错。
4、另一个NC 周期,是NC Task SVB 周期,典型值为10ms。在该任务中,TwinCAT NC 完成全局路径规划,检查规划条件是否合理等。TwinCAT NC 任务的优先级高于TwinCAT PLC。
5、在NC轴里边设置NC运行的单位, 测试时单位选择mm。
6、在Axix 1_ENC中可以设置ScalingFactor每个位置反馈的编码器脉冲对应的距离,比如:KINCO伺服电机转动一圈10000个脉冲,若电机转动一圈对应1mm,则Scaling Factor 应为1/10000=0.0001mm/Inc,若目标位置增加10mm,则伺服实际位置应增加100000INC。需要在Axis里边设置好相应NC控制的速度等参数等,否则伺服容易报警。
7、如下图所示速度设成5.0mm/S
则:伺服转速=5.0/0.0001=50000inc/S/10000=5rps(转/秒)
=(5*60)转/分=300rpm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
8、防止PLC报跟随误差可将Following ErrorCalculation 设定为:Extern。
9、或者加大死区时间补偿,这个时间要设置成同步周期的整数倍,推荐值为同步周期的4倍。下图示例中同步周期为2ms,死区时间补偿值设为0.008s。
以上就完成倍福NC模式下对Kinco Ethercat伺服的基本设置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