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跟我动手学 | 使用TwinCAT NT开发第一个运动控制的项目

楼主(2024-09-13):
1. 创建运动控制项目
1. 建立一个NC轴
第一步:右键单击NC-Configuration,选择Add New Item:
第二步:编辑Task名称,点击OK可以直接使用默认名称。
第三步:右键单击Axes,选择Add New Item:
第四步:输入轴的名称,选择类型和数量,直接点“OK”,使用默认的Continuous类型。
第五步:Axis添加完成。
第六步:激活配置。
激活配置后,Axis 1 的Online页面就显示出各种内容。
然后就可以保存文件,进入下一节“初步认识调试界面”了。
2. 初步认识调试界面
·Online页面
·快捷键
这里的F1-F9,与PC键盘的功能键F1-F9是等效的,用户可以用鼠标点击界面上的按钮,也可以直接按下键盘上的对应的功能键。
·量纲
这里的速度、位置、跟随误差等,默认都是以“mm”为单位。如果关联了伺服驱动器,就表示这些参数都是根据编码器的脉冲当量“Scaling Factor”换算之后的值。
·让轴使能
点击下图左边的使能按钮“Set”,就会弹出右边的使能控制窗体:
三个勾选框分别代表“使能”、“允许正转”和“允许反转”,Override表示速度输出比例,100%表示原速输出。单击“All”,等效于勾选三个框和在Override处填写100%。
然后点击“OK”返回Online页面。
图中Enabling和Ready标记都勾中,表示使能成功了。
·点动轴正反向点动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F3,或者ONLINE页面的F3按钮,让NC轴正转。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F2,或者ONLINE页面的F2按钮,让NC轴反转。
观察上图中的位置和速度变化,大致符合预期即可。
精确的功能测试在Funtion页面操作。
·Functions页面
Function页面可以在没有任何配套的PLC程序或者HMI的情况下,让NC轴做一些常见的单轴运动。当NC轴控制实际的驱动器和电机时,在此页面令NC执行指定动作,以观察、验证轴的定位是否精确,编码器的脉冲当量设置是否正确。以及优化PID参数,使定位快而准,速度波动小。
本章只是让用户对开发运动控制项目的基本步骤有个粗略的认识,所以只尝试其中一个Function:让轴在两个位置之间往返运动,即Reversing Sequence。如图所示:
在上图中,选择Start Mode“Reversing Sequence”,依次填写位置1,速度,位置2和停顿时间,然后按“Start”,就可以看到当前位置的往复变化。这表示NC轴已经“动起来”了,可以进入下一步骤。
这个界面还有设置当前位置“Set Actual Position”,显示完成上次定位运动所用的时间“Last Time”等功能,有兴趣可以逐一尝试。
3. 编写运动控制的PLC程序
·新建程序并引用Tc2_MC2
例如,新建一个PLC程序,名为“PLC851”。编写运动控制程序之前,必须引用运动控制库Tc2_MC2:
在PLC Project的References双击,在右边窗体中选择Add Library,如图所示:
在弹出的窗体中,选择Motion/PTP/Tc2_MC2。
·建立轴变量
在PLC项目中新建全局变量文件GVL,然后建立轴变量Axis1。如图所示:
上图声明一个变量 “Axis1”,类型是AXIS_REF。
AXIS_REF是Tc2_MC2中定义的结构类型,这种类型的变量,就是为PLC中的轴变量。所有的运动控制指令(功能块Function Block),都是以轴变量为控制对象。
·编写运动控制的代码
本节只实现最简单的动作:相对定位。在任何动作之前,都要先让轴上使能。所能代码只包含两个功能块“MC_Power”(上使能)和“MC_MoveRelative”(走相对距离)。
变量声明及程序代码如下:
·存盘编译
在“PLC Project”的右键菜单中选择“Build”,编译程序,结果如下图:
上图是编译结果,如果0 Error(s)表示编译通过,Messages中的信息可以观察。
4. PLC轴与NC轴的映射
·NC轴Link To PLC
在TwinCAT 3中,NC轴的Setting页面可以直接选择Link To PLC,如图:
单击图标,存盘并激活配置到目标系统。
2. 调试程序
1. 强制PLC变量控制Axis动作
下载PLC程序,运行。先将Enable 置TRUE,在NC轴Online中可见Ready为选中状态。然后在PLC程序中将Start置TRUE,在NC轴Online中观察位置和速度变化。
由于本例中定义的“fbMoveRel:MC_MoveRelative;”是相对运动,所以Start每次触发上升沿,Axis1都会前进360mm。
2. 映射NC轴与伺服驱动器(可选)
如果有伺服驱动器,就需要根据伺服类型,参考第4章或者第7-11章,进行硬件配置。
3. 在HMI控制Axis动作
TwinCAT 3中集成了一个小型组态软件TwinCAT PLC HMI,用户可以用来自定义调试画面。联机调试时组态画面在PC上运行,不占用控制器资源,使调试工作更加直观和高效。
利用TwinCAT PLC HMI,做个简单的画面,显示绝地位置和相对运动的距离,以及触发动作的按钮,如图所示:
·用“启动”按钮控制变量Start,用“使能”按钮控制变量Enable
·显示电机位置
Text写为:电机位置 %.1f
Text Variable选择:GVL.Axis1.NCtoPLC.ActPos
·“Ready”指示灯显示变量Ready的状态,“运动中”指示灯显示变量Busy的状态
3.Scope显示Axis1位置速度曲线
新建一个Messurement项目,选择Scope YT NC Project:
以这个模版建立的Scope项目,默认已经添加了Axis1轴的位置、速度、加速度及跟随误差的监视通道,开始记录,并在HMI点击“启动”按钮,结果如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