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用AdtWinCat配置总线,简直不要太好用!

楼主(2024-09-13):
当下,运动控制系统正朝着可重构、分布式方向快速发展,具备EtherCAT工业以太网通讯功能的运动控制系统具有拓扑结构灵活、时钟同步精度高等特点。
众为兴ADT-632XE系列
高性能EtherCAT总线运动控制卡
• 包括ADT-6320E、ADT-6329E两款产品
• 超强适配QXE、EM、松下、三洋带EtherCAT协议通信伺服
• 具备运动轨迹预处理规划功能
• 支持两组独立预处理插补通道
• 具有多种加减速控制、空间圆弧插补、逻辑位置可变环、虚拟龙门同步、物理轴映射,电子凸轮功能
• ADT-632XE特别适合应用于绕线机、弯管机、灯具生产、机器人等应用场合
(向上滑动查看特色介绍)
超强适配
● 简约实用的自适配软件,可自行快速识别QXE、松下等所有符合CIA402协议标准的总线伺服、总线步进、总线IO等模块。
● 灵活配置PDO地址,FreeRun模式下主从站自由调试。
● 提供SDO控制接口,完整兼容总线模块标准系和自定义协议控制功能,为用户提供控制字、状态字等关键标志位的读写。
超强兼容
● 兼容脉冲卡所有点位、轨迹控制功能,软件接口高度一致。
● 4组插补坐标系,更多节点扩展的同时,满足更多并行工位的轨迹加工设计。
超强扩展
● 1~64节点自由型号、自由数量、自由顺序扩展,满足绝大多数设备工艺需求。
● 硬件直连的硬件扩展模块,8 路编码
高速响应
● 最高 4 节点 250us 通讯周期,与脉冲型运动控制卡并驾齐驱。
● 10MHz 高速输出、10KHz 高速输入,响应性能完全比肩脉冲型运动控制卡/控制器。
● 无脉冲频率限制,无脉冲精度丢失,速度/精度控制更优于脉冲控制卡/控制器。
AdtWinCat是众为兴开发的一款基于EtherCAT协议的功能强大的集成网络配置、安装、诊断等功能的软件,具备从站适配、修改从站配置以及从站信息监控等功能,可以在windows系统上配合ADT-632XE系列控制卡使用。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解下AdtWinCat的使用方法。
从站配置
ONE
首先安装控制卡的驱动。我们这里准备了1个ET1616A的IO节点和8个QXE伺服节点,IO节点在最前面,后面依次是8个伺服节点。
AdtWinCat实现从站配置的方法有两种。
一键配置:打开AdtWinCat,点击”通讯连接“按钮,搜索并选择对应的卡号,进行初始化和连接,点击“一键配置”按钮,控制卡自动扫描和配置,并在ADTwinCat上显示扫描和配置结果。
手动配置:打开AdtWinCat,点击”通讯连接“按钮,搜索并选择对应的卡号,点击“扫描设备”按钮,软件显示出从站的类型、名称后,再进分别点击“一键地址映射”和“下载ROM”按钮,就能完成从站配置。
两种配置方法比较,一键配置能极大地简化了操作流程,提高了配置的效率。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33657398270345216
视频教学
配置验证
TWO
在开始菜单中找到“ADT6320控制卡驱动程序”中的VC开发示例,打开程序。点击“控制卡初始化”按钮,将会进行初始化以及主站与各个节点之间的连线,如果顺利就会提示”控制卡初始化成功,通讯已开启“。
然后点击”轴信息监控“按钮,弹出”“轴信息监控”界面,可以看到有8个轴,轴的实际位置在不停的变动,再切换到IO控制界面,可以看到有9个节点,即1个IO节点加8个伺服节点。说明连线正常,配置成功。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33668783557558273
视频教学
保存和打开工程文件
THREE
这里有一个已经配置好的项目,包括一个IO节点和8个伺服节点,点击保存工程文件,选择合适的路径并命名,然后保存,就会生成工程文件,关闭软件。
打开软件,点击打开工程文件按钮,选择刚才保存的项目文件并打开,就能加载之前的参数。如果想要将这些参数保存在卡里面,可以先点击“通讯连接”按钮,点击“连接”按钮,然后点击“下载ROM”按钮,参数就会下载到卡内,这样就不用重复进行扫描和配置,直接打开之前的配置文件即可。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33772522855448578
视频教学
xml文件拷贝
FOUR
在使用AdtWinCat进行配置之前,需要先将设备的从站设备描述文件(xml格式)拷贝到指定的路径内,这个文件是节点设备的厂家提供的。比如ET1616A的设备描述文件为ET1616A_V1.6.xml,QXE的设备描述文件为ADTECH_XML_V1.38.xml,将它们拷贝到驱动程序安装路径下的ECatMaster文件夹内的IO文件夹内,就可以进行配置。
如果删掉QXE的设备描述文件,可以看到在进行一键配置时,会显示“扫描到新的设备但是在IO文件夹下没有找到其设备描述文件”,不能进行正常的配置。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533779935096586241
视频教学
#课程答疑 #
还有疑问?请长按/扫描左侧二维码,添加专业老师的微信,问问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