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一文读懂TwinCAT NC PTP

楼主(2024-09-13):
“工控有得聊”是机械工业出版社“机工工控”“机工通信”品牌旗下专业资讯和服务平台,致力于帮助读者在电气、通讯、自动化领域里,紧跟前沿咨询,掌握核心技术,快速提升专业素养。点击蓝色微信名可快速关注我们!

TwinCAT NC PTP是Beckhoff公司的运动控制软件的名称,从字面来看,TwinCAT 是“The Windows Control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的缩写,即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自动化控制技术,而NC PTP是“Numerical Control Point To Point”的缩写,NC(Numerical Control)是自控领域的一个专业术语,类似MC(Motion Control),也指运动控制,NC PTP就是点对点的运动控制。

TwinCAT NC是基于PC的纯软件的运动控制,它的功能与传统的运动控制模块、运动控制卡类似。由于TwinCAT NC与PLC运行在同一个CPU上,运动控制和逻辑控制之间的数据交换更直接、快速,因此TwinCAT NC比传统的运动控制器更加灵活和强大。TWINCAT NC的另一个特点是完全独立于硬件,用户可以选择不同厂家的驱动器和电机,而控制程序不变。程序的运动控制指令集遵循PLC OPEN组织关于运动控制功能块的定义规范V1.0和V2.0。

TwinCAT NC有PTP和NC I两个级别,PTP即点对点控制方式,可控制单轴定位或者定速,也可以实现两轴之间的电子齿轮、电子凸轮同步。在此基础上,Beckhoff还提供Dancer Control(张力控制)、Flying Saw(飞锯)、FIFO(先入先出)等多轴联动方式。此外,用户还可以在PLC程序中编写位置发生器,每个PLC周期都计算目标位置、速度和加速度,并发送给TwinCAT NC去执行。

而TwinCAT NC I除了能够实现TwinCAT NC PTP的所有功能之外,还可以执行G代码,实现多轴之间的直线、圆弧和空间螺旋插补。在本书中仅讨论TwinCAT NC PTP的原理和应用。

TwinCAT NC的基本特征

1. NC与PLC的关系

TwinCAT NC PTP把一个电机的运动控制分为三层:PLC轴、NC轴和物理轴。

PLC程序中定义的轴变量,叫做PLC轴。在NC配置界面定义的AXIS,叫做NC轴,在IO配置中扫描或者添加的运动执行和位置反馈的硬件,叫做物理轴。它们的关系如图所示:

由图可见,PLC程序直接读写所指示灯、传感器连接的输入模块和输出模块的Input和Output变量, 就可以控制这些普通的IO设备。而PLC程序控制伺服电机时,必须经过运动控制器(即TwinCAT NC):PLC轴发指令给NC轴;NC经过换算再发指令给伺服驱动器。

(1) PLC轴

运动控制库的功能块,其控制对象的接口为特定的类型,比如,在TcMc2.lib中规定所有Motion Control的功能块,被控对象类型都为“Axis_Ref”。这种类型的变量,通常就称之为PLC轴。

必须手动指定PLC轴与NC轴的对应关系,否则操作该PLC轴的Motion Control功能块不会有任何作用。

(2) NC轴

NC轴的功能分为轨迹规划、控制和IO接口处理。

·轨迹规划

是指SetPointGenerator,即NC接收到PLC的运动指令后,根据加减速度特性,计算出每个NC周期(比如:2ms)伺服轴的设定位置、设定速度和设定加速度。轨迹规划与驱动器硬件无关。

·控制(Controller)

是指当伺服驱动器工作在CSV(周期同步速度模式),或者驱动模块没有CSP(周期同步位置模式)时,需要在TwinCAT NC中实现位置环的PID运算。这个功能不是必须的,当伺服本身工作在CSP模式时,NC中的Controller就不调节了。

·IO接口处理

是指根据轴的驱动和反馈类型以及脉冲当量等参数设置,将SetPointGenerator的输出换算成控制驱动器的Process Data。IO接口处理随反馈类型和驱动器的接口不同而不同。

这些运算都在后台进行,用户只需要进行参数设置。这些参数由TwinCAT System Manager配置文件初始化,可以在PLC程序中通过ADS指令修改。

(3) 物理轴

物理轴包含两个部分:反馈(Feedback)和驱动(Drive)。TwinCAT NC支持多种硬件接口类型,不同类型的物理轴,NC在做硬件接口处理时会有一些特定的设置。

物理轴的配置,主是要驱动器的设置。在驱动器中,要配置好正确型号的电机、编码器、电子齿轮比,还要调整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的PID参数。如果是总线接口,还要设置好接口变量和通讯参数。在本书的第4、7至11章,会讲到各种接口的物理轴配置方法。

2. PLC控制伺服与NC控制的区别

实际上,脱离TwinCAT NC,只用TwinCAT PLC也可以控制伺服驱动器和电机。二者的区别在于:

3. TwinCAT NC轴的类型和数量

和传统的硬件运动控制器和运动控制卡不同,TwinCAT NC PTP是纯软件的运动控制。理论上,最多可以驱动255个伺服轴。在实际应用中,一个EPC或者PC上运行的TwinCAT NC PTP软件能够控制的伺服轴数量,与PC或者EPC的CPU速度、内存以及NC任务的周期有关。

TwinCAT NC支持多种伺服轴类型,包括:

(1) 总线接口

总线接口,又称数字接口,比如Sercos,CanOpen(DS402),Lightbus等。由不同厂家生产的同一种总线协议的伺服驱动器,在TwinCAT NC中视作同一种驱动器。值得一提的是,对于EtherCAT接口的驱动器,其协议层通常使用CanOpen,或者Sercos。在TwinCAT NC中,EtherCAT接口CanOpen协议的驱动器,与CanOpen接口CanOpen协议的驱动器,都视作同一种驱动器。同理,EtherCAT接口Sercos协议的驱动器,与Sercos光纤接口Sercos协议的驱动器,也视作同一种驱动器。Profibus和Profinet总线下的符合ProfiDrive协议的驱动器,对于TwinCAT NC也是同一种驱动器。

(2) 紧凑型驱动模块

这里主要是指Beckhoff公司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KL2531/2541、EL7031/7041,伺服电机驱动模块EL7201等等。

(3) 高速脉冲接口

TwinCAT NC通过控制脉冲输出模块KL/EL2521的输出频率,控制伺服驱动器或者步进电机驱动器。同时,TwinCAT NC直接把KL/EL2521发出的脉冲数量,作为位置反馈信号。

(4) 模拟量控制

TwinCAT NC通过控制电压输出模块KL/EL4xxx的电压,控制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的速度。此时,必须配置编码器模块KL/EL5xxx作为位置反馈。

4. TwinCAT NC轴的类型和数量

在TwinCAT系统的61个任务中,有且只有两个任务是分配给运动控制器TwinCAT NC使用的,一个叫SAF,一个叫SVB。

SAF是运动控制周期,是轨迹规划和Controller运算的周期,是TwinCAT NC与伺服驱动器交换过程数据的周期:目标位置、当前位置、控制字、状态字都以这个频率更新。SAF任务周期默认值2ms,项目要求较高时可以改为1ms,但不能低于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周期。比如对于倍福的AX5000伺服驱动器,位置环周期为125us,最低可以把NC SAF任务周期设置为250us。

SVB可以理解为状态更新周期,是NC与PLC交换数据的周期,比如NC轴状态、当前位置、使能信号等等,都是以这个周期刷新的。SVB任务周期默认值10ms,与PLC程序中默认的任务周期一致。

术语介绍

(1) 开环、闭环、半闭环

TwinCAT NC支持开环、闭环、半闭环的控制方式。

(2) 虚轴、实轴和编码器轴

TwinCAT NC支持实轴、虚轴和半虚半实即编码器轴。

·实轴

实轴,就是对应伺服或者步进驱动器的NC轴。NC轴一定要关联到物理轴,才能控制电机动作。所以1电机对应1个实轴。实轴必须包括驱动部分(drive)和反馈部分(enc)。

·虚轴

虚轴,就是不对应任何硬件的NC轴。在TwinCAT NC中新建一个轴,不做任何设置,默认就是虚轴。由于PLC中的运动控制程序并不区分虚轴和实轴,所以虚轴可以用来脱离电机调试PLC程序。

另外,与几何学中的辅助线类似,运动控制中也可以使用虚轴做为“辅助轴”,以简化控制算法。比如两个实轴需要耦合运动时,可以令二者都耦合到一个虚轴,运动更加平稳。还有的时候一个实轴要实现复杂的运动,就可以使用多个虚轴的简单运动迭加成一个复杂的实轴运动。

·编码器轴

编码器轴(Encoder Axis)只有位置反馈装置而没有驱动装置。TwinCAT NC不能控制编码器轴的动作。设置好脉冲当量等参数后,TwinCAT NC会自动换算并累加成用户单位的位置并送到PLC。

编码器轴可以作为主轴,其它NC轴作为凸轮或者齿轮从轴耦合到编码器轴运动。

NC轴的配置和调试

1. 运动控制器的配置

TwinCAT开发环境中,集成了TwinCAT NC运动控制软件的调试界面。在开发PC上安装TwinCAT时,如果选择TwinCAT NC PTP或者TwinCAT NC I 级别,安装完成后运行TwinCAT System Manager,左边的树形结构中就包含了 TwinCAT NC Configuration这一项。其下最多可以添加1个NC Task和255个Axis。

每个Axis的配置包括Axis本身和编码器(Enc)、驱动器(Drive)、NC控制器(Ctrl)、与PLC的接口(Inputs和Outputs)等5个子项。Enc和Drive的配置决定了NC轴将会控制哪个驱动器以及相关的参数设置,而Inputs和Outputs则决定它将被哪个PLC轴控制。Ctrl中的设置则决定了NC控制器的模型和参数。如图所示:

2. NC轴的调试界面

TwinCAT System Manager为每个NC轴提供独立的调试界面。在上节的树形结构中选中Axes下的某个NC轴双击,右边就会出现它的调试界面。使用调试界面,用户可以脱离PLC程序配置和调试NC轴。通过修改NC及驱动器的参数,确保电机能够达到工艺要求,走得准、走得稳,消除单位设置、PID参数、传动机械方面的误差。

NC轴的调试界面,包括操作控制和设置参数,操作控制主要在Online、Function和Coupling等3个页面,如图所示:

·在Online页面有轴的整体状态显示和基本使能、点动按钮。

·在Function页面有单轴的各种常用运动。

·在Coupling页面可以测试主从轴以多种方式耦合运动。

NC轴的参数设置页面包括:

·在Dynamic页面修改加减速,

·在Parameter页面修改软限位、跟随误差等参数,

·在Setting页面可以指定NC轴所控制的驱动器。

实际应用中必须在TwinCAT NC轴单轴调试完成后,才用PLC程序控制NC轴动作,以实现设备的工艺要求。

end

赠书福利!

倍福公司官方推荐图书

TwinCAT用户必读宝典

(点击图书封面,查看详情)

作者:陈利君 编著

推荐理由:《TwinCAT NC实用指南》旨在使读者尽可能快捷地用TwinCAT NC PTP开发实际的运动控制项目,内容编排力求系统全面,并假定读者已经熟练掌握了TwinCATPLC编程。软件方面不仅介绍了TwinCAT NC的软件架构、配置界面、参数设置以及基本的运动控制指令,还详细介绍了从文件装载凸轮表、动态修改凸轮表关键点、位置补偿、位置外部设定值发生器,以及FIFO联动、探针(TouchProbe)、凸轮输出(CamSwitch)及全闭环控制等功能。硬件方面不仅介绍了TwinCAT NC带倍福伺服,还详细介绍了TwinCAT NC控制EtherCAT(CoE)伺服、CANopen(DS402)伺服、EL72x1、EL70xx及KL2531/2541步进驱动模块、高速脉冲/模拟量接口伺服的参数设置和操作步骤。

《TwinCAT NC实用指南》包含47个配套文档,主要是技术专题分析和示例程序。这些配套文档在书中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下载链接。本书即可作为使用TwinCAT 进行运动控制项目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也可用作PLCopen运动控制编程的实践辅助资料。

赠书方式:

第一步:点击本文标题下方蓝色微信名,关注本公众号“工控有得聊”

第二步:在公众号对话框填入“65369”并发送

第三步:收到抽奖小程序二维码,识别二维码,报名参与抽奖活动!

赠书规则:

由抽奖小程序随机抽取1位幸运读者,这位读者可从获得一本《TwinCAT NC实用指南》

抽奖截止时间2021年8月29日  17:00

特别提示:

请大家关注抽奖小程序通知,如果中奖,请及时填写联系方式、收货信息!

我们的抖音号正式上线啦!

有趣、有料的前沿知识等着你!

快使用抖音扫码来关注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