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教材(三)TwinCAT NC I 实用教程

楼主(2024-09-13):
完整版 共137页 可下载到电脑阅读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000FullVersion.pdf

1        TwinCAT NC I系统概述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100Overview.pdf

1.1        插补通道

1.2        PLC控制NCI插补通道的几个途径

1.3        插补指令的两种形式

1.3.1        G代码

1.3.2        FeedTable

1.4        M函数:插补运动与逻辑动作的协调

1.5        R参数:NC I通道与PLC的浮点数接口

2        在System Manager中测试NCI功能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200ComissioningTool.pdf

2.1        创建TwinCAT NC PTP轴和NCI通道

2.1.1        创建NC任务和PTP轴

2.1.2        创建NC I通道

2.1.3        存盘和激活配置

2.1.4        PTP轴调试界面

2.2        NCI通道调试界面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200ComissioningTool.pdf

2.2.1        配置NC I通道的插补轴所对应的PTP轴

2.2.2        配置NC I通道的输出倍率

2.2.3        定位和编辑G代码文件

2.2.4        测试G代码文件

2.2.5        解散插补通道,恢复PTP轴

2.3        NCI通道的运动参数设置

2.3.1        插补曲线转折的分类

2.3.2        参数详解

3        使用G代码的插补运动项目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300FirstGCodeProject.pdf

3.1        在PLC中新建NCI程序

3.1.1        准备工作

3.1.2        新建NCI通道控制的基本FB及其接口变量

3.1.3        编写基本代码

3.1.4        编写NCI通道控制FB的触发逻辑

3.2        在System Manager中引用NCI程序

3.3        确认控制器上的CNC文件路径与PLC程序中一致

3.4        PLC程序下载运行,强制变量bExecute执行各种指令

3.5        NCI通道G代码控制FB封装示例:FB_NCI_GCode

3.5.1        功能块的调用

3.5.2        控制对象和Interface

3.5.3        FB_NCI_GCode的源代码

3.5.4        PTP控制程序

3.5.5        其它程序

3.5.6        System Manager配置文件

3.5.7        调试画面

3.5.8        测试NCI插补功能的操作顺序

4        使用FeedTable的插补运动项目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400FirstFeedTableProject.pdf

4.1        在PLC中新建NCI程序

4.1.1        准备工作

4.1.2        新建FeedTable控制的基本FB及其接口变量

4.1.3        编写基本代码

4.1.4        编写FeedTable通道控制FB的触发逻辑

4.2        在System Manager中引用NCI程序

4.3        PLC程序下载运行,强制变量bExecute执行各种指令

4.4        FeedTable控制FB封装示例:FB_MC_FeedTable

4.4.1        功能块的调用

4.4.2        控制对象和Interface

4.4.3        FB_MC_FeedTable的源代码

4.4.4        PTP控制程序

4.4.5        测试程序说明

4.4.6        System Manager配置文件

4.4.7        调试画面

4.4.8        测试FeedTable控制NCI通道的操作顺序

4.5        FeedTable可以填充的非运动指令

5        关于M函数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500MFunction.pdf

5.1        M函数的定义

5.2        显示和复位M函数的状态

5.3        用PLC函数获取M函数的状态及复位

5.4        使用M函数的NCI项目举例

5.4.1        G代码文件

5.4.2        M函数的设置

5.4.3        PLC代码

5.4.4        测试画面

5.4.5        测试NCI插补功能的操作顺序

6        G代码文件中的指令简介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600GCodeInfo.pdf

6.1        G指令

6.2        SHT指令

6.2.1        S指令

6.2.2        H指令

6.2.3        T指令和D指令

6.3        R参数

6.4        @指令

6.4.1        跳转指令

6.4.2        分支指令

6.4.3        循环指令

6.4.4        子程序

6.4.5        读取实际轴的位置

6.5        #Set参数设置命令

6.6        Command命令

7        回溯Retrace和单步SingleBlock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700RetraceAndSingleStep.pdf

7.1        回溯Retrace

7.1.1        什么是回溯

7.1.2        回溯的程序处理

7.1.3        启用回溯功能的NCI例程

7.1.4        测试Retrace功能的操作顺序

7.2        单步执行Single Block

7.2.1        什么是单步执行Single Block

7.2.2        单步执行的程序处理

7.2.3        启用单步功能的例程

7.2.4        测试单步功能SingleBlock的操作顺序

8        插补运动中常见需求

http://baclizzy.com.cn/97TutorialA5/03Nci/0800FAQ.pdf

8.1        曲线平滑

8.2        速度限制

8.3        加速度限制

8.4        寻参

8.5        速度平滑

8.6        坐标偏置

8.7        主轴

8.8        刀具补偿

8.8.1        刀具补偿参数

8.8.2        刀具补偿的G代码

8.8.3        刀具示例1:长度和半径补偿

8.8.4        刀具示例2:刀具偏置

9        在TwinCAT 3下使用N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