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倍福TwinCAT 2 扫描EtherCAT伺服从站

楼主(2024-09-13):
    倍福TwinCAT2软件

    倍福TwinCAT 2配置Ethercat伺服做运动控制

一、扫描Kinco伺服

在打开软件之前,我们需要把KINCO伺服的设备描述XML文件拷贝到TwinCAT 2 的安装目录下,默认路径C:\TwinCAT \Io\EtherCAT

打开TwinCAT System Manager软件

选择目标,我们这里使用的是Beckhoff的CX5020控制器,选中点击OK

如果控制器不是在config模式,需要点击下面这个图标,将控制器切换到config模式

伺服参数设置参考:

TwinCAT3扫描EtherCAT从站伺服并修改伺服参数

在I/O Devices上右键,点击Scan Devices,扫描Ethercat的从站,扫描到从站后继续点击 Scan boxes.扫描到最后点击自动添加到NC模式。如果控制器Ethercat接口已经正确连接了Kinco伺服,在device的下面,可以看到(Kinco FD)的device,并且已经和控制器的NC模式自动连接了

扫描结果:

二、配置PDO

1、当你用TwinCAT 2 扫描出Kinco伺服驱动器,如下图是驱动器默认的RPDO(0x1A00)和TPDO(0x1600)组,此默认的参数已经完全足够进行NC控制。

说明:如果发现驱动器默认的RPDO、TPDO对象和图片中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对EtherCAT驱动器的XML文件进行了升级和完善,XML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2、如果PDO组中没有你需要的数据对象,或者有你不需要的数据对象,可以进行增加和删除。

配置RPDO&配置TPDO操作如下:

不建议修改默认的RPDO(0x1600)和TPDO(0x1A00),应将其前面勾选去掉,并勾选其它PDO组,并确认组内数据是否是需要的数据对象,然后进行操作,如非必要对象可不做选择,以减小总线的负荷

编辑RPDO:如图在POD Content窗口点击鼠标右键,“Delete”删除默认的PDO映射对象,并“Insert”添加需要PDO映射对象(TPDO与RPDO操作方法一样)

点击快速加入TwinCAT2 VIP社区领取完成教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