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福] 倍福TwinCAT 2配置Ethercat伺服做运动控制

楼主(2024-09-13):
操作案例

下面以倍福公司的 TwinCAT 主站为例,讲述 伺服驱动器的简单配置使用过程。

1 、安装 TwinCAT

2, 把  EtherCAT 配置文件.XML)拷贝到 TwinCAT 安装目录:\TwinCAT\IO\EtherCAT。

3, 打开 TwinCAT。

4, 安装 TwinCAT 网卡驱动

打开上图菜单“Show Real Time Ethernet Compatible Devices…”,跳出下图对话框,在“Incompatble devices”栏选上本地网站后,点击“install”。安装完成后如下图在“Instaled and ready to use devices ”栏出现已经安装好的网卡。

5, 设备搜索新建一个新的工程页后,开始搜索设备,选上“

” 点击“

”如下图:

“确定”

“OK”

“是”

“否”(如果不需要使用 NC 轴,此步点击“否”)

“否”,到这里设备已经搜索完成,如下图:

6, 烧写 XML 文件

按上述 1, 2, 3 步骤,点击 3 后显示如下:

依次点击“ESC Access”-“E2PROM” -“Smart View”后

点击“Write E2 PROM”,出现下述对话框:

点击“ok”后,等待 XML 文件烧录完毕,对话框自动关闭并自动返回下述界面:

点击“确定”,XML 文件烧录成功。

需要重新重新扫描

7, 配置 PDO

7.1 配置 RPDO:

默认的 RPDO 为 1701,,将其勾选去掉,选择 0x1600在 PDO Content 窗口右击,“Delete(删除)”默认的 607A 和 60B8,并“Insert(插入)”60FF

7.2 配置 TPDO:

默认的 TPDO 为 1B01,,将其勾选去掉,选择 0x1A00在 PDO Content 窗口右击,“Delete(删除)”默认的不要用的对象,并“Insert(插入)”预使用的对象:606C(速度反馈),6074(转矩指令)、200B-1C(驱动器温度)等。

7.3, 点击图中圆圈内向配置模式转变,或者快捷键“Shift F4”

加载 I/O 设备对话框,点击“是”

是否激活选择“是”

“是”后设备进入 OP 状态。

8, 通过 PLC 程序控制伺服

8.1 打开 TwinCAT PLC Control 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弹出对话框,选择“CX…”

8.2 弹出对话框按如下选择

8.3输入相应的变量定义以及 PLC 逻辑

8.4 选择工具栏“Online”——“Choose Run-time System”弹出对话框,选择相应主站的 Port,点击 OK。

9,  在 TwinCAT System Manager 里面,选择左侧的“PLC…”右键 “Append PLC

Project…”,选择新建立的 PLC 程序(.tpy)

10,  添加 PLC 程序后,选择 PDO 变量,点击“Linked to”,或者直接双击变量,将变量与 PLC 程序链接起来。选择对应的 PLC 变量,点击“OK”

变量完成链接后,变量名的左下角出现一个向右上方的小箭头。如下图,左边为未链接时变量名字,右边是链接后的变量名字。

11,  依次点击“Generate mapping”、“Check Configaration”和“Activate Configaration”,如图中的“1”、“2”和“3”

激活配置对话框,点击“确定”

用运行模式重新启动,点击确定。

12,  配置伺服参数

通过 SDO 通讯设对象 0x6060 的值为 3,即轮廓速度模式下运行。操作模式如下图的 1 2 3 4

13,  打开 TwinCAT PLC Control 软件之前建立的工程,点击“Online”——“Login”,或者快捷键 F11,弹出确认下载新的程序。

14,  点击“Online”——“Run”,或者快捷键 F5,可运行用户 PLC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