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PLC如何跟自动化工程师做项目?

楼主(2024-09-14):
PLC 程序设计常用的方法主要有经验设计法、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为梯形图法、逻辑设计法、顺序控制设计法等。
1. 经验设计法
经验设计法即在一些典型的控制电路程序的基础上,根据被控制对象的具体要求,进行选择组合,并多次反复调试和修改梯形图,有时需增加一些辅助触点和中间编程环节,才能达到控制要求。
这种方法没有规律可遵循,设计所用的时间和设计质量与设计者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称为经验设计法。
经验设计法用于较简单的梯形图设计。应用经验设计法必须熟记一些典型的控制电路,如起保停电路、脉冲发生电路等。
2. 继电器控制电路转换为梯形图法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经过长期的使用,已有一套能完成系统要求的控制功能并经过验证的控制电路图,而 PLC 控制的梯形图和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图很相似,因此可以直接将经过验证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电路图转换成梯形图。主要步骤如下:
(1)熟悉现有的继电器控制线路。
(2)对照 PLC 的 I/O 端子接线图,将继电器电路图上的被控器件(如接触器线圈、指示灯、电磁阀等)换成接线图上对应的输出点的编号,将电路图上的输入装置(如传感器、按钮开关、行程开关等)触点都换成对应的输入点的编号。
(3)将继电器电路图中的中间继电器、定时器,用 PLC 的辅助继电器、定时器来代替。
(4)画出全部梯形图,并予以简化和修改。
这种方法对简单的控制系统是可行的,比较方便,但较复杂的控制电路,就不适用了。
【例 7-1】图 7-1 为电动机 Y/△减压起动控制主电路和电气控制的原理图。
(1)工作原理如下:按下启动按钮 SB2,KM1、KM3、KT通电并自保,电动机接成 Y 型起动,2s后,KT动作,使 KM3断电,KM2通电吸合,电动机接成△型运行。按下停止按扭 SB1,电动机停止运行。
3. 逻辑设计法
逻辑设计法是以布尔代数为理论基础,根据生产过程中各工步之间的各个检测元件(如行程开关、传感器等)状态的变化,列出检测元件的状态表,确定所需的中间记忆元件。
再列出各执行元件的工序表,然后写出检测元件、中间记忆元件和执行元件的逻辑表达式,再转换成梯形图。该方法在单一的条件控制系统中,非常好用,相当于组合逻辑电路,但和时间有关的控制系统中,就很复杂。
下面将介绍一个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电路。
【例 7-2】用 PLC 构成交通灯控制系统。
控制要求:如图 7-4 所示,起动后,南北红灯亮并维持 25s。在南北红灯亮的同时,东西绿灯也亮, 1s后,东西车灯即甲亮。到 20s时,东西绿灯闪亮, 3s 后熄灭,在东西绿灯熄灭后东西黄灯亮,同时甲灭。
黄灯亮 2s 后灭东西红灯亮。与此同时,南北红灯灭,南北绿灯亮。1s后,南北车灯即乙亮。南北绿灯亮了 25s后闪亮, 3s后熄灭,同时乙灭,黄灯亮 2s后熄灭,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循环。
4. 顺序控制设计法
根据功能流程图,以步为核心,从起始步开始一步一步地设计下去,直至完成。此法的关键是画出功能流程图。首先将被控制对象的工作过程按输出状态的变化分为若干步,并指出工步之间的转换条件和每个工步的控制对象。
这种工艺流程图集中了工作的全部信息。在进行程序设计时,可以用中间继电器 M 来记忆工步,一步一步地顺序进行,也可以用顺序控制指令来实现。下面将详细介绍功能流程图的种类及编程方法。
单流程及编程方法
功能流程图的单流程结构形式简单, 如图 7-7 所示,其特点是:每一步后面只有一个转换,每个转换后面只有一步。各个工步按顺序执行,上一工步执行结束,转换条件成立,立即开通下一工步,同时关断上一工步。用顺序控制指令来实现功能流程图的编程方法。
以上,欢迎动动手分享及收藏!
来源/中华工控网
文章推荐
常用PLC编程接线图和梯形图程序
迷人的机械设计,神奇的机械制造。。。
你了解电气控制柜的设计工艺吗?建议收藏
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的解析,不少人都理解错了!
【分享】通讯与硬线交换信号的优缺点
【原创分享】一文教你掌握串级PID调节控制
分享经典的PLC程序实例~
工控人的前世今生
2020青岛工业自动化展邀您相聚七月-效益共创
【原创分享】小白也能DIY物联网系统,程序设计来了!
【原创分享】PLC控制线路的快速检查法(以液压维修为例)
【原创分享】西门子S7-200 Smart和欧姆龙CP1H-E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原创分享】施耐德HMIGXU5512和S7-200 SMART以太网通讯
【整理分享】EPLAN初学资料、EPLAN表格和符号库汇总
【原创分享】三相负载不平衡,接入零线是有害还是有益?【步骤详解】西门子 PLC PID组态设置及PID常见问题解答【原创分享】聊一聊树莓派,想玩但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原创分享】工控人谈家庭智能控制,不用PLC而且很简单?
【原创分享】边缘计算及人工智能,西门子加强工厂自动化业务未来布局
【原创分享】变频器双电机驱动主从控制实战
【原创分享】记一次苦逼的包装设备调试经历
【整理分享】增加了补偿电容,用电为何多了?【原创分享】设备改造案例:S7-200PLC与横河DCS系统的通讯实现
【原创分享】M200 PLC和昆仑通泰触摸屏的连接和仿真
【原创分享】利用PLC消除高炉煤气余压透平发电装置的安全生产隐患
【原创分享】三菱Q系列和FX2N系列进行CC-Link通讯(主站和智能设备站的通讯)
【原创分享】西门子PLC电路高效设计2——快速进行PLC地址编码及原理图建立
【原创分享】三菱FX5U系列PLC和西门子MM420系列变频器实现USS协议串口通信
【原创分享】谈谈国产化压力传感器的艰难发展之路
【整理分享】电动机、磁场、直交流电路、电气计算公式大全,电工必备!
【原创征集】工控技术牛人的成长之路,都有过这些时刻!【原创分享】从新的角度解读经典的PID控制器
【原创分享】做变频器15年了,为大家解读变频器的输出短路保护功能
【原创分享】PLC梯形图编程很low?那你一定要看看PLC梯形图的由来了
【原创分享】WINCC7.3和1200如何建立OPC通讯?
我知道你“在看”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