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第3节 松下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系统读图分析与程序编制

楼主:
学习单元1   按空间位置关系确定的逻辑控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编程软元件。

2.熟悉顺序控制设计方法与顺序功能图。

3.掌握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法。

4.能够进行机械手PLC控制程序的编程。

知识要求

一、编程软元件概述

    对PLC进行编程时,指令的操作对象是PLC中的软元件,即用PLC存储器中的存储单元来代替继电控制逻辑中的控制电器。在中级教材中,已经介绍了外部输人继电器X、外部输出继电器Y、内部继电器R、定时器TM等部分软元件,下面再继续介绍数据寄存器、计数器等软元件。

1.数据寄存器(DT)

    数据寄存器是存储数据的软元件,用“DT”表示,每一个数据寄存器可以存放一个16位二进制的数据或一个字,数值范围为一32768~+32767。用两个连续的数据寄存器合并起来可以存放一个32位数据(双字),例如DT1和DT2组成的双字中,DT1存放低16位,DT2存放高16位。字或双字的最高位为符号位,该位为“0”时数据为正数,为“1”时数据为负。数据寄存器为十进制编号,在FP0—C32TPLC中从DT0~DT6143,总共有6144个。

    将数据写入通用数据寄存器后,其值将保持不变,直到下一次被改写。在松下FP0系列PLC中,数据寄存器分为保持型及非保持型两类。C32T的DT0~DT6111是保持型,即不论电源接通与否,PLC运行与否,其内容也不变化。而DT6112~DT6143为非保持型,当关闭电源或PLC从RUN变为STOP时,其内容被复位。

    在FP0—C32T中,还有112个专用数据寄存器(DT9000~DT9111),这些数据寄存器供监控PLC中各种元件的运行方式之用。例如,DT9000存放自诊断错误码,在对PLC进行自诊断中若发现有问题,会把相应错误的代码写在DT9000申专用数据寄存器的具体用途可查找FP0的编程手册。

2.计数器(C)

    计数器在程序中用作计数控制。在FP0系列PLC中,计数器与定时器使用同一个存储区域,因此计数器与定时器是统一编号的。定时器编号为T0~T99,计数器编号为C100~C143,共144个(通过改变系统寄存器No.5中的设定值可改变定时器与计数器数量的分配,但两者总数不能改变)。与定时器相类似,计数器也是字、位复合软元件,由预置值寄存器SV、经过值寄存器EV和计数器的触点组成。计数器可以使用立即数K作为预置值,也可用数据寄存器的内容作为预置值。它可提供无限个常开触点、常闭触点供编程使用。

    FP0系列PLC中的计数器都是减法计数器。当PLC进人RUN状态时,预置值被送入预置值寄存器SV和经过值寄存器EV中。当计数器C满足控制条件开始计数时,每检测到外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经过值寄存器EV的数值就进行减1计数。当经过值减到“0”时,计数器触点动作并保持,其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

    当计数器被复位时,其复位触发信号的上升沿使计数器的经过值被复位到“0”,计数器的触点被复位;而复位触发信号的下降沿将预置值寄存器SV中的数值又送入经过值寄存器EV中,可重新开始新的计数。

    FP0系列PIC使用计数器指令使计数器工作,计数器指令及说明如图2—46所示。

二、顺序控制设计方法与顺序功能图

    (参见第1节单元1,只要将其中的M换为FP0中的内部继电器R即可)。

三、顺序控制梯形图的编程方法

   (参见第1节单元1)。

技能要求

       机械手PLC控制程序编程

一、操作要求

    按机械手动作的工艺过程用SET—RST指令实现转换的方法编制控制程序。

1.工艺过程(见图2—47)

    图2—47所示为一个将工件由A处传送到B处的机械手,上升/下降和左移/右移的执行用双线圈二位电磁阀推动汽缸完成。当某个电磁阀线圈通电后,就一直保持现有的机械动作,例如一旦下降的电磁阀线圈通电,机械手下降,即使线圈再断电,仍保持现有的下降动作状态,直到相反方向的线圈通电为止。另外,夹紧放松由单线圈二位电磁阀推动汽缸完成,线圈通电执行夹紧动作,线圈断电时执行放松动作。设备装有上、下限位和左、右限位开关以及夹紧到位磁性开关SQ5。它的工作过程如图2—47中下部所示。

    机械手搬运系统,定义原点为左上方所达到的极限位置,其左限位开关闭合,上限位开关闭合,机械手处于放松状态。

2.控制要求

    按启动按钮SB1后,机械手按照图2—47所示的工作过程完成一个工作周期后自动停止。

二、操作准备(表2—14)

三、操作步骤

    步骤1  写出I/O分配表(表2—15)。

    步骤2  画出实现机械手PLC控制的顺序功能图(见图2—48)。

    步骤3  用SET—RST指令编写机械手PLC控制程序(见图2—49)。

    在图2—49中,在R2步对Y2使用了置位指令,可避免在R3、R4、R5等步中对Y2的重复输出。Y1和Y3各有两步都要输出,在梯形图中用触点并联的方法进行输出,以避免双线圈输出错误的发生。

四、注意事项

    (参见本章第1节单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