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松下FP系列PLC的CT计数器梯形图编程举例介绍

楼主(2024-09-16):
概述

从预置值开始进行递减计数。(对于FP2、FP2SH和FP10SH,步数岁所用的继电器编号而异。)

程序示例

对于FP2、FP2SH和FP10SH,只有在未用K常数指定了设定值时,才能用索引寄存器修改计数器编号和设定值的存储区。若计数器号被修改,则程序步数也改变。

操作数

示例说明

当X0的上升沿被检测到十次后,计数器的触点C100闭合、Y31变为ON。

当X1闭合时,经过值被复位。

描述

计数器是一种对预置值进行递减运算的计数器。

对于FP-C/FP-M/FP0 T32C/FP1/FP2/FP2SH/FP3/FP10SH,计数器可用的点数如下。

对于FP0 C10/C14/C16/C32,计数器可用的点数如下。

计数器的点数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5修改。FP2SH和FP10SH最多可增至3072点,FP一和FP3最多可增至256点,FP2最多可增至1024点,FPM-C16T和FP1 C14, C16最多可增至128点,FP-M C20, C32和FP1 C24, C40, C56和C72以及FPO最多可增至144点。注意,如果增加计数器的使用点数,就会减少可用定时器的点数。

除FPO C10, C14, C16和C32以外的所有型号的模块,都可以有保持型和非保持型计数器。保持型数据在PLC断电或由运行模式切换到编程模式时,仍然能被保留;而非保持型数据在这些情况下会被复位(清除)。可以通过系统寄存器6指定非保持型区域。

当复位输入信号由ON变为OFF时,设定值区(sv)中的数值被预置到经过值区(EV)中。

当复位输入信号为ON时,经过值被复位清零。

当计数输入信号由OFF变为ON时,经过值从设定的数值开始递减;当经过值递减为0后,计数器的触点Cn (n为计数器编号)变为ON。

如果复位输入与计数输入信号在某一时刻同时变为ON,则复位信号优先有效。

如果在某一时刻计数输入信号上升而复位信号同时卜降,则计数信号无效、执行预置经过值。

在计数器指令之后可以直接使用OT指令。

设值计数器

设定值可以设定为由K0至K32767的十进制常数(K常数)。

对于FP0、FP2、FP2SH、FP10SH,CPU版本为4.4或更高的FP-C、FP3和CPU版本为2.7或更高的FP-M、FP1,设定值区号(SV)可直接指定为计时器设定值。

计数器的动作

以下是将K常数指定为设定值的示例。

(本示例所示为计数器的值指定为“100”的情况。)

(1)若PLC模式切换到运行或在设为运行模式时接通电源,则计数器设定值传输至编号相同的设定值区(SV)。

(2)在复位输入信号由ON变为OFF时,设定值区(SV)的数值被预置到经过值区(EV)。

(3)每次计数输入信号X10闭合,经过值区(EV)的数值递减。

(4)当经过值区(EV)的值达到零时,同号的定时器触点(T)变为ON。

当经过值区(EV)的数值达到0时,具有相同编号的计数器触点(C)变为ON。

编程时注意事项

当将计数器指令与“堆栈与”指令或“弹出堆栈”指令结合使用时,应注意语法是否正确。

在运行期间改变计数器设定值

计数器设定值可在运行过程中改变。

检测计数输入信号的注意事项

在计数指令中,当检测到计数输入信号由OFF到ON的变化时,进行递减操作。

若计数输入信号继续保持ON,则由于递减操作只在信号的上升沿执行一次,而不会进一步执行。

因此,如果PLC切换到运行模式或运行模式下接通电源时,计数输入信号初始已经为ON,则在第一次扫描周期内不会进行递减运算。

当与诸如MC和MCE或JP和LBL(见以下)等改变执行顺序的指令组合使用时,运算会根据指令的执行和计数输入信号的时机而变化。在编程时应该注意这些情况。

— MC至MCE指令

— JP至LBL指令

— F19(SJP)至LBL指令

— LOOP至LBL指令

— CNDE指令

— 步进梯形图指令

— 子程序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