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信捷PLC轴初始化FB块、滤波FB块、随机数FB块

楼主(2024-09-16):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轴初始化”通常指的是对运动控制系统的伺服轴进行初始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为了确保伺服轴能够正确地与控制系统通信,并准备好接收后续的运动指令。初始化可能包括硬件检测、参数设置、状态检查等一系列操作,以确保轴能够在安全的状态下运行。

有需要交流的可以加微信

   备注加“交流群”

 接项目外包、运动控制、过程控制
  欢迎广大需要合作厂家、个人来合作
“FB块”(Function Block)是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编程中的一种常用方式,在西门子S7-1200或S7-1500等系列的PLC中尤为常见。FB块是一种可以存储数据和功能的对象,它可以在不同的程序中被多次调用,并且每次调用时都可以保持其状态信息。
如果你提到的“轴初始化FB块”是指在PLC编程环境中用于初始化伺服轴的一个功能块,那么这可能是一个专门设计来执行上述初始化任务的功能模块。这个模块会包含初始化所需的所有必要步骤,比如:
  1. 检查伺服驱动器是否准备好。

  2. 设置伺服轴的参数。

  3. 清除任何错误状态。

  4. 将轴移动到一个已知的位置(如果需要的话)。

  5. 确认轴已经成功初始化。

在自动化控制领域,“滤波FB块”通常指的是一种用于信号处理的功能块(Function Block, FB),它可以嵌入到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或其他控制系统的程序中。滤波器FB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去除噪声或不必要的频率成分来改善信号质量,从而提高控制系统性能。
滤波器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如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等。每种类型的滤波器都有其特定的应用场景。例如,低通滤波器可以用来平滑信号并去除高频噪声,而高通滤波器则用于去除低频噪声或直流分量。
在PLC编程环境中,滤波FB块可能会包含以下功能:
  1. 输入信号:这是要过滤的原始信号。

  2. 输出信号:经过滤波处理后的干净信号。

  3. 滤波参数:这些参数决定了滤波器的行为,如截止频率、滤波系数等。

#define SysRegAddr_HD_D_HM_M

    self->IN_PUT_DATA = self->IN_DATA;

    int i;
    int data_long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if(self->DATA_4[1] != data_long)
  {
      self->relay_1 = 0;
  }

    if ( self->relay_1 == 0 )
    {
          self->DATA_4[1] = data_long;
        for ( i = 0; i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i++ )
        {
            self->DATA_1 = self->IN_PUT_DATA;
        }
       self->relay_1 = 1;
    }
    if ( self->relay_1 != 0 )
    {
        for ( i = 0; i < self->Filter_strength; i++ )
        {
            self->DATA_1 = self->IN_PUT_DATA;
        }
    }

    REAL DATA_P;

    self->data_max = 0;

    for ( i = 0; i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i++ )
    {

        if ( self->DATA_1 > self->data_max )
        {

            self->data_max = self->DATA_1;
        }

    }

    self->data_min =  self->data_max;

    for ( i = 0; i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i++ )
    {

        if ( self->DATA_1 < self->data_min )
        {

            self->data_min = self->DATA_1;
        }

    }

    self->data_sum = 0;
    for ( i = 0; i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i++ )
    {
        self->data_sum = self->DATA_1 + self->data_sum;
    }

    DATA_P =  self->data_aver = ( self->data_sum - self->data_min - self->data_max ) /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 2 );

    for ( i = 0; i <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 self->Filter_strength ); i++ )
    {
        self->DATA_2 = self->DATA_1;
    }

    for ( i = 0; i <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 self->Filter_strength ); i++ )
    {
        self->DATA_1[i + self->Filter_strength] = self->DATA_2;
    }

    if ( * ( self->str_1 ) > 3 )
    {

        * ( self->str_1 ) = 3;
    }

    if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 10 )
    {
        self->Filter_strength = 4;
    }

    if ( 10 < self->Array_collection_length )
    {
        self->Filter_strength = data_long / 10 * 2 * ( * ( self->str_1 ) );
    }

    if ( * ( self->IIR_A ) != self->DATA_3[1] ) //增益系数判断
    {
        * ( self->IIR_B ) = 1.0 - * ( self->IIR_A );
        self->DATA_3[1] = * ( self->IIR_A ) ;
        self->DATA_3[2] = * ( self->IIR_B );
    }

    if ( * ( self->IIR_B ) != self->DATA_3[2] )
    {
        * ( self->IIR_A ) = 1.0 - * ( self->IIR_B );
        self->DATA_3[1] = * ( self->IIR_A );
        self->DATA_3[2] = * ( self->IIR_B );
    }
在PLC编程中,随机数生成功能块(Random Number Function Block,简称随机数FB块)通常用于生成一个在指定范围内的随机数值。这种功能块在许多应用场景中都非常有用,比如在测试和调试阶段模拟传感器数据、在某些控制策略中引入随机性以避免固定模式(如防抖动)、以及在一些实验或特殊控制算法中作为变量输入等。

关注公众号免费学习工控知识、每天分享干货
用最简单的方式教最有用的东西

一、V90伺服报文102速度控制+辅助报文750扭矩控制FB块封装——西门子1200PLC——纯干货分享
二、全自动旋盖机——电子凸轮应用(追剪功能加扭矩控制)——纯干货分享
三、立式包装机控制系统设计——电子凸轮的应用——追剪飞剪(纯干货分享)
四、铝材钻铣机控制系统设计——三轴-轴组使用(含伺服选型计算公式)——纯干货分享
五、格栅污水处理控制系统设计——西门子1200(modbus通讯、S7通讯)双PLC通讯——纯干货分享
六、西门子V90伺服报文三加轴配置控制-S7-1200(零基础入门保姆教程)
七、时间密码锁——西门子1200-SCL语言(FB块分装)完整版-纯干货分享
八、数字滤波FB块封装——西门子SCL语言(滑动、卡尔曼、IIR等)——纯干货分享
九、西门子PROFINET通讯(1200和200smart)——PID温度控制
十、手轮跟随-西门子1200——SCL语言FB块封装
十一、流量累计计算--西门子FB块的封装-SCL语言
十二、冒泡排序、选择排序算法——西门子1200FB块的封装-纯干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