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梯形图FB块来高效完成PLC程序编写 ...
如何使用三菱梯形图FB块来高效完成PLC程序编写

楼主(2024-09-17):
当你编写一个自动化程序时,里面有50个气缸,甚至更多时,每个气缸你都要写同样的控制程序,真的是超级繁琐,同样的控制程序你要拷贝复制至少50遍。这个时候FB块能帮助你从繁琐的重复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什么是FB,FB与FC,子程序的区别?
三菱PLC中FB块就是一个功能块,可以供主程序在各个地方进行调用,但又不同于FC函数,因为FC有返回值,有点类似于子程序的调用方式,但是子程序又无法直接进行参数传递。(欢迎大家补充)
FB用在什么场合下?
1、结构化编程时,需要很清楚明了地展示出程序结构时;
2、程序中有大量重复性的控制代码时(多气缸,多伺服,多电缸,,)
3、FB块可以用ST编写,也可以用梯形图编写。
FB块在多气缸控制系统中的应用案例
某一自动化系统中有20个气缸(单线圈),由于气缸的控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气缸去工位,气缸回原位等),所以这个时候采用FB就很方便。本例主要以自动状态下气缸的去工位和回原位的控制进行简单说明,大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灵活的应用。
1、新建工程,简单工程,勾选使用标签,选择PLC类型,以FX3G为例,其他类型基本一样,如下图所示:
2、右击FB管理,新建数据,命名气缸,在下图中右侧框中输入自定义的FB块的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的类型和变量名,可以是中文也可是英文,如下图所示;
3、在FB的程序 编辑界面编写如下程序:程序只为说明FB的使用,具体根据自身需求,增加更多条件。
4、在运行程序中main中进行调用,只需要在main程序编辑界面按住要调用的FB块直接往里拖拉即可,效果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