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知识—EPLAN 图层列表

楼主(2024-09-17):
电工知识—EPLAN 图层列表
EPLAN图层列表
图层列表区显示已有的层及其特性。要修改某一层的某一特性,单击它所对应的图标即可。列表区中各列的含义如下。
1)“在状态”:指示项目的类型,有图层过滤器、正在使用的图层、空图层和当前图层4种。
2)“层”:显示满足条件的图层名称。如果要对某图层修改,首先要选中该图层的名称。
3)“描述”:解释该图层中的对象。
4)“线型”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线型,使之成为当前线型,如图 1所示。
图1
修改当前线型后,不论在哪个层中绘图都采用这种线型,但对各个层的线型设置是没有影响的。
5)“样式长度”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默认长度,如图 2所示。
图2
6)“线宽”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线宽,如图 3所示,
图3
使之成为当前线宽。修改当前线宽后,不论在哪个层中绘图都采用这种线宽,但对各个图层的线宽设置是没有影响的。
7)颜色:显示和改变图层的颜色。如果要改变某一图层的颜色,单击其对应的颜色图系统打开如图 4所示的选择颜色对话框,用户可从中选择需要的颜色,单击》按标,钮、扩展对话框,显示扩展的色板,增加可选择的颜色。
图4
8)“字号”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字号,修改当前字号后,该层中的对象默认使用该字号的文字。
9)“方向”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文字方向。
10)“角度”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一种对象放置角度,包括0’、45°、90°、135°、180”、-45°、-90°、-135°。
11)“行间”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种行间臣,包括单倍行距、15倍间距、双倍间距。
12)“段落间距”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间距大小。
13)“文本框”下拉列表框:单击右侧的向下箭头,用户可从打开的选项列表中选择文本框类型,包括长方形、椭圆形、类椭圆。
14)“可见”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该层在原理图中显示,否则不显示。
15)“打印”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该层在原理图打印时可以打印,否则不能由打印机打出。
16)“锁定”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图层呈现锁定状态,该层中的对象均不会显示在绘图区中,也不能由打印机打出。
17)“背景”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该层在原理图中显示背景,否则不显示。
18)“可按比例缩放”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该层在原理图中显示时可按比例缩放,否则不可按比例缩放。
19)“3D层”复选框:勾选该复选框,该层在原理图中显示3D层,否则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