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维修电工故障排除无敌技能

楼主(2024-09-17):
       维修电工的职责是对企业生产和生活的电力设备和线路进行检查与维护,一个维修电工合不合格,(撇下其他条件不说)主要体现在电力设备、或路出现故障后,能否迅速的找出设备故障的原因并正确处理故障,尽一切努力减少经济损失;那么如何能做到这一步呢?请将下文读完并牢记于心。

一、故障排除的基础条件

        电工在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多种多样的问题,因此故障排除的经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同时,电气设备的技术性和维修的费用都较高,能够胜任电工的工作都是高技术人才(说你们呢,高大上哦)。因此,对于电工的专业技能素质也有着较高的要求(学好维修电工,走遍天下都轻松)。

     (1)熟练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这是作为电工最基本的要求,不仅要对电路的运行有所了解,还要掌握电气设备的使用,包括机械、气动和液压等技术。各个设备的运行原理和布局也要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在出现电气故障时,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加以解决。

     (2)一定的经验积累。电工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要有较高的专业能力,有些故障是通过检查就可以看到的,但有些故障涉及的因素很多,难以判断,因此就要求电工还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才能够及时的发现故障原因并解决(所以要多做笔记)。

     (3)一定的实操能力(这点不解释,其实更多的说法是需要你是一个男或女汉子)。

二、排除故障的方法

     (1)电阻法:通常是指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挡,测量电机、线路、触头等是否符合使用标称值以及是否通断的一种方法,该方法要求线路在断电的情况下使用。

     (2)电压法:是指利用万用表相应的电压挡,测量电路中电压值的一种方法,通常测量时,有时测量电源、负载的电压,也有时测量开路电压,以判断线路是否正常。

     (3)电流法:即通过测量线路中的电流是否符合正常值,来判定故障原因。

     (4)替代法:在怀疑某个器件有故障,但不能确定,且有代用件时,可替换试验,看故障是否恢复。

     (5)短接法:适用于低电压、小电流回路中,将怀疑短路的点用导线短接进行试验。

     (6)直接检查法:在了解故障原因或根据经验针对出现故障几率高、或是一些特殊故障,可以直接检查所怀疑的故障点。

     (7)仪器测试法:借助各种仪器仪表测量各种参数,以便分析故障的原因。

以上几种常用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8)调试参数法:有些线路中元器件无损坏,线路接线良好,只是由于某些物理量调整不合适,使系统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应根据电气工作原理及设备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三、排除故障的步骤

        排除故障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有一定规律的,在排除故障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调查研究:首先了解故障发生时的情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A.详细询问操作者;

        B.通过看、听、闻、换等,是否发现如破裂、杂声、异味、过热等特殊现象;

        C.在确定无危险的情况下,通过试车,准确的判定故障,这是分析故障的基础。

     (2)分析故障:确定故障的范围。根据故障的现象,先动脑、后动手,结合设备的原理及控制特点进行分析,确定故障发生在什么范围内。

     (3)检测和判断:一般情况下,以设备的动作顺序为排除故障时检测的次序:

        A.先检查电源,再检查线路和负载;

        B.检查公共回路,再检查各分支回路;

        C.先检查控制回路,再检查主问路;

        D.先检查容易测量的部分(如电气箱内),再检查不容易检测的部分。

        E.确定故降范围后,根据工作原理,可用电压法或电阻法先检查继电器线圈回路的各触点和连线是否有断点,针对故障点的处理要合理可靠,如:热继电器跳闸,不但要使热继电器触点复位,而且要查出过载的原因;熔体熔断,不但要更换新的熔体.更要查明熔体熔断的原因。

四、总结

     (1)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防止设备及人身故障的发生。

     (2)不断学习新技术、新知识,熟悉新设备。

     (3)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更快的解决处理故障,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4)养成动脑分析的良好习惯,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工作之前应该对自身的防护做好检查,不穿戴危险的物品衣物,不能进行带电作业,在作业之前,要确保电源己经切断,同时要具备触电自救的方法和意识。在进行作业时一定要熟悉周围的环境,做好一切的防护措施,保证自己和设备的安全。

        实际工作中,往往动脑筋的时间比动手的时间长,一旦找出故障点,修复是比较简单,因此,了解设备的运动形式,弄懂并熟练掌握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是排除故障重要的基础,在排除故障测量时,要选择有效的测试点,防止判断误差,缩小故降范围,可见,维修电工的故障排除技能是需要不断学习和补充的,只有一步步去更好的落实和学习,这样才能提高自己解决故障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