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变频恒压供水设备的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4-09-17):
花开时节,想见你

1、恒压供水设备中系统压力不稳,容易振荡?

    若是系统压力不稳,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

    ①压力传感器采集系统压力的位置有问题,压力采集点选取得离水泵出水口太近,管路压力受出水速度影响太大。从而反馈给控制器的压力值忽高忽低,造成系统的振荡。

    ②如果系统采用了气压罐的方式,而压力采集点选取在气压罐上,也可能造成系统的振荡。因为,空气本身有一定的伸缩性,而且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使压力的变化而变化,水泵出水和通过气体传递压力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从而造成系统振荡。

    ③控制器和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与水泵电机功率不相符。一般情况下,功率越大,其加减速时间也就越长。此项参数用户可多选几个数据进行试验。比如,15KW一般为10至20秒之间。

2、恒压供水设备中,小泵起停过于频繁?

    系统之中,控制器的参数中的第11项参数,即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过小。在所有主泵都关闭以后,当系统的实际压力低于设定的压力时,小泵则起动。随着系统压力的上升,使得系统的实际压力高于设定压力与小泵停止压力误差这两者之和时,小泵则被系统关闭。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此项参数调高一定值即可。

3、恒压供水设备模拟输出不正常,变频器运行频率与控制器输出不符,怎么办?

    首先,应确定是否硬件出了问题。

    使控制器进入手动调试状态,分别用万用表量出控制器输出0Hz及50Hz时所对应的模拟量输出值。如果控制器的模拟输出值在0Hz时大于30mV,或在50Hz时小于控制器第5项参数定标的电压值,则说明控制器输出存在问题。

    这里有两种情况:

        ①、如果随着控制器的频率变化,输出一直保持不变,说明控制器的模拟输出电路损坏。

        ②、如果模拟输出值也是变化的,但不能达到最大值,可通过调节控制器小窗口中VR3电位器可解决。

    其次,如果控制器的输出值正常,当控制器输出达到最大值时,变频器不能达到50Hz,说明是变频器的设定值存在问题,可调节变频器的频率增益解决。

4、恒压供水设备水泵切换时,变频器输出不为零,为什么?

    用户应确定控制器给变频器的控制线全部接上,在水泵进行切换动作时,控制器会给变频器一个滑行停车信号,即EMG信号。

    有的用户EMG这根信号线并没有接,从而直接导致上述情况。

    此类现象要绝对禁止,否则,容易损坏变频器。如果有EMG信号,请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接实。确定接实,没有线路故障后,再用万用检查控制器的EMG是否有输出。

    如当控制器处于切换时,EMG信号没有输出,则说明是控制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