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我们三个电工加一起,都干了五十多年电工,都是直接换接触...

楼主(2024-09-17):
这种用在空压机上的接触器,是我们电工班的最爱。每次更换下来,不到半个小时,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不管事后问谁,都绝对没人知道哪里去了。这似乎成了电工班的神秘事件。

这不,今天定期检查,又更换下来几只,说是接触器吸合时,有电磁炉一样的嗡嗡声。领导担心会烧了空压机电机,所以就干脆提前换了下来。

换下来后,领导就让把旧的接触器装进包装盒里,说他要研究一下,看看究竟是触头还是线圈问题,看看以后能不能只换线圈或者触头。毕竟这样大的接触器非常昂贵。

听得领导这么说,我的电工搭档蔫了,嘟囔说今天的汗白流了。

我感到奇怪,怀疑领导是找借口糊弄我们,我们三个电工加一起,都干了五十多年电工,都是直接换接触器,从来没换过触头和线圈,这玩意儿真的能换吗?

你提到的这种情况确实有些神秘,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接触器的基本知识

接触器是一种用来远程控制电路通断的开关装置,通常用于频繁启动和停止电动机等负载。它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线圈:当电流通过线圈时产生磁场,使触点闭合或断开。

主触点:用于承载负载电流,通常由铜合金制成,以减少电阻和磨损。

辅助触点:用于控制信号回路,例如指示灯或报警器。

外壳:保护内部部件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更换接触器的原因

你提到接触器在吸合时会有类似电磁炉的嗡嗡声,这通常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

触点磨损:触点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磨损,导致接触不良。

线圈故障:线圈损坏或老化也可能导致吸合声音异常。

机械部件松动:接触器内部的弹簧或其他机械部件松动也可能产生异常声音。

领导的研究目的

领导想研究接触器是为了找出问题所在,以便将来能够采取更经济的维修方式。比如,如果只是触点磨损,那么更换触点的成本要比更换整个接触器低得多。

更换触点和线圈的可能性

实际上,接触器的触点和线圈是可以单独更换的。很多接触器制造商都会提供替换零件。只要型号匹配,就可以单独更换这些部件。

如何判断是否可以更换

查阅手册:首先,你可以查看接触器的手册或数据表,了解是否有对应的替换件。

联系制造商:如果手册中没有明确说明,可以联系制造商咨询。

观察结构:观察接触器的结构,看触点和线圈是否容易拆卸和更换。

实际操作

触点更换:触点通常是通过螺丝固定在接触器上的,拆卸和更换相对简单。

线圈更换:线圈更换可能稍微复杂一些,因为它涉及到电气连接和物理安装。

结论

对于经验丰富的电工来说,更换接触器的触点和线圈是完全可行的,而且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你和你的同事可能过去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需求,或者没有尝试过这样做,但这确实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如果你们对如何更换触点或线圈不确定,可以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文档或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同时,领导的做法是值得鼓励的,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成本,还可以增加对接触器工作原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