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终于解决断路器越级跳闸的问题了,电气人员速看!

楼主(2024-09-17):
断路器越级跳闸是指电力系统中,当发生故障时,本应由特定断路器跳闸切断故障电路,但实际上却跳过了该断路器,导致上级或更高级别的断路器跳闸。这种情况可能会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产生严重影响。

断路器越级跳闸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中一种可能是断路器本身的故障或失灵,例如断路器的跳闸机构出现问题,无法正常动作。另一种可能是故障电流超过了断路器的额定值,导致断路器无法承载而跳闸。此外,电路中的短路、过载、接地故障等也可能引发断路器越级跳闸。

为了避免断路器越级跳闸,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定期对断路器进行维护和检测,确保其正常工作。其次,合理设计和配置电力系统,根据负载情况选择合适额定值的断路器。此外,还可以采用继电保护装置,对电力系统进行实时监测和保护,一旦发生故障,及时跳闸切断故障电路。

断路器越级跳闸不仅会影响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还可能对设备和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对于电力系统的运行和维护人员来说,了解断路器越级跳闸的原因和防范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维护和管理,才能确保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下面本文就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断路器越级跳闸的问题。

▷断路器跳闸需要符合的相关条件:

1、故障电流达到或超过设定的动作电流值

2、故障电流持续时间达到设定动作的时间

所以要确保断路器不越级跳闸,必须在电流设定值和时间设定值上配合好。

假设,第一级断路器过流保护定值是700A,持续时间设定值为0.6秒,那第二级断路器过流保护定值就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缩小,比如电流定值设为630A,时间设定为0.3秒。这样的话,如果在第二级断路器的保护内发生故障,不管故障电流有没有达到第一级断路器的定值,因为故障电流持续到0.3.秒的时候就被第二级断路器切断了,达不到第一级断路器的0.6秒,所以第一级断路器就不会跳,也就避免了越级跳闸。

▷越级跳闸的几种情况:

情况1、主开关负载容量小于分开关负载总和的容量。

情况2、主开关有漏电保护装置然而分开关没有,当用电器漏电大于等于30毫安时主开关跳闸。

情况3、 两级断路器保护不匹配,尽量使用同品牌的断路器。

情况4、经常带负荷操作主开关导致触电碳化接触不良后电阻增大电流升高发热跳闸。

情况5、下级断路器配置的保护无法正确判断故障(比如单相接地故障但未配置零序保护)。

情况6、断路器老化导致分励脱扣时间变长,要更换一个分励脱扣时间小于上一级开关的分开关。

▷断路器越级跳闸的处理方法

发生上级断路器越级跳闸,若查明有分路保护动作,但该分路断路器未跳闸,则分断该级断路器,然后恢复上级断路器;若查明各分路保护均未动作,则应检查停电范围内设备有无故障,若无故障可合上上级断路器,并逐一试送各分路断路器。当送到某一分路时电源断路器又再跳闸,则可判明该断路器为故障断路器。可对该线路进行隔离维修更换。

▷断路器越级跳闸问题总结:

1、保护类型方面,不管是短路故障还是接地故障,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通过判断电流大小和持续时间来动作。

2、应该说时间上的配合更为重要,因为故障电流很有可能同时满足多级断路器的保护定值大小。

3、断路器的保护定值设定好了,时间也设置好了,那这样是不是就能保证不越级了呢,不一定,为什么?从设定值来看,像上述的例子,一看就觉得应该能配合了,但是实际来说,断路器完全断开故障电流所需的时间,除了基本的判断时间外,还要加上机械本身的动作时间,这个时间长度因不同厂家设备的性能而异,但因为断路器的保护时间都是毫秒级的,所以这个差异也有可能会影响断路器间的配合。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上面的例子,第二级断路器原本应该是要0.3.秒就把故障电流切断的,让第一级没有机会动作,但是机械性能太差,花多了0.4秒才能完全断开,而在第二级完全断开前,第一级断路器已经检测到故障电流持续0.6秒了,所以第一级也会动作,这就导致越级跳闸。所以,要确保不越级跳闸,必须用继保设备测试断路器的实际动作时间总长,用实际试验结果的时间长度来确保配合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