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如何分辨NPN和PNP?怎么和PLC接线?

楼主(2024-09-17):
总体概述

如何分辨NPN型和PNP型

接近开关的接线都是棕正蓝负黑信号,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他们的区别在于这很黑色线,黑色线输出24V为PNP接近开关,反之为NPN,这也就是判断接近开关是NPN还是PNP最基础的。

怎么和PLC接线

和PLC的接线要先看下PLC采集数字量的规则,那就是要保证有电流流出或者流入PLC(这就涉及到源型和漏型,这里不做过多展开,防止混淆)。

同一个PLC的PNP接法,高电平输入有效,而公共端接到24V电源的24V上,意味着输入信号在 24v时是等势电位,没有电位差,只输入信号是0V时,才有电位差,PLC才能检测到输入信号,所以是NPN接法,低电平有效。

同一个PLC的NPN接法,低电平输入有效,而为什么工厂的PLC会有PNP接法和NPN接法的区别呢?

那么问题来了,PNP接法的PLC可以使用NPN的传感器吗?或者反过来。

答案是不一定,你需要区分是什么功能的传感器,比如说普通功能的接近开关就可以通过用继电器来转换。

下面为您做了一幅图,帮助您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

PNP接法的PLC使用两种传感器

NPN接法的PLC使用两种传感器

但是利用继电器转换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即时性不好,因为继电器吸合需要时间,如果这个传感器即时性要求特别高,如果需要精确定位的话就不可以了,或者编码器类脉冲的因为时效性也不可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乖乖去找适合的传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