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37kW的空气螺杆压缩机,不定时报三相不平衡故障,有什 ...
一台37kW的空气螺杆压缩机,不定时报三相不平衡故障,有什...

楼主(2024-09-17):
公司有一台37kW的空气螺杆压缩机,不定时报三相不平衡故障,电流互感器、接触器、电源线都检查过没发现明显问题,有什么办法确定一下电机的好坏或者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情况?
对于37kW的空气螺杆压缩机出现三相不平衡故障的情况,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三相不平衡故障通常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接下来我会列出一些可能的原因,并提供相应的排查方法。
可能的原因及排查步骤:
1. 电源电压不平衡:
检查三相电源电压是否平衡,是否存在缺相或电压波动。
使用电压表测量三相电源电压,确认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 电缆连接问题:
检查从电源到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牢固,是否存在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测量各相之间的电阻值,确认是否有明显的阻值差异。
3. 电机本身的问题:
检查电机绕组是否损坏或老化。
使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看是否平衡。
4. 负载不平衡:
检查压缩机内部是否存在问题导致负载不平衡。
观察压缩机运行时是否有异常声音或振动。
5. 变频器或启动装置问题(如果有的话):
检查变频器或软启动器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否平衡。
6. 传感器故障:
如果压缩机上安装有电流传感器,则可能存在故障。
更换新的电流互感器,观察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排查步骤:
1. 测量电源电压:使用电压表测量三相电源电压是否平衡。
2. 检查电缆连接:检查从电源到电机之间的电缆连接是否牢固。
3. 测量电机绕组电阻:使用兆欧表检查电机绝缘电阻,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
4. 检查负载:观察压缩机运行状态,判断是否有异常现象。
5. 检查变频器或启动装置:如果有变频器或软启动器,检查其设置是否正确。
6. 更换传感器:如果之前更换过电流互感器,可以考虑再次更换确认。
实际操作步骤:
1. 电源电压测量:
使用电压表测量三相电源电压是否平衡。
2. 电缆连接检查:
检查电缆连接点是否牢固,有无腐蚀或烧蚀现象。
3. 电机绕组电阻测量:
关闭电源,确保安全。
使用兆欧表测量电机的绝缘电阻。
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看是否平衡。
4. 负载检查:
在运行状态下观察压缩机是否异常振动或发出异响。
5. 变频器或启动装置检查(如果有的话):
检查变频器或软启动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6. 更换传感器(如果有的话):
更换新的电流互感器,观察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通过上述步骤,应该能够找到导致三相不平衡的具体原因。如果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专业检测或咨询设备制造商的技术支持。
往期精彩文章:
电气工程师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中,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西门子S7-1200/1500PLC的结构化程序编程模式/套路
S7-1200/1500PLC用FB284库指令控制伺服驱动器的程序
PLC
定位
控制基础:电子齿轮比对脉冲当量和电机转速的调整作用
步进电动机与交流
伺服
电动机的性能比较,来看看跟你知道的一样吗?
怎样用软件进行交流
伺服
驱动器的增益自动调整?
变频
器的种类多种多样,根据负载特性怎么选择
变频
器呢?
怎么让两台伺服电机比例同步运行?伺服驱动器要做哪些设置?
西门子S7-1200PLC 基于AT覆盖变量的V90伺服速度控制程序
S7-1200PLC控制伺服驱动器V90PN-速度控制SIMOTICS电机
欧姆龙自动化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单机PLC控制系统详解
欧姆龙自动控制设备通过CX-One软件配置PLC网络系统
PLC如何快速排除故障?这里有一个资深电气工程师所用模板
欧姆龙NJ控制器(PLC)控制欧姆龙总线型1S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操作指引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非常感谢您的每个"赞"和"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