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变频器各种故障的分析

楼主(2024-09-17):
变频器故障可以分为变频器本机故障、变频器接口故障和电机故障三种,也可以分为有显示故障代码和没显示故障代码两种。

01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变频器正常工作时,直流部电压为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如果线电压为380V,平均直流电压为Ud=1.35U线=513V。当发生过电压时,直流母线上储能电容被冲电,在母线电压过高时,为了保护变频器,变频器会报过压故障,并封锁逆变器的脉冲输出。

(1)来自电源输入侧的过压。一般电源电压不会使变频器因过压而跳闸,但雷电引、补偿电容在合闸式断开时,有可能形成过压故障。也就是说电源输入侧的过压主要是指电源侧冲击过压,这种冲击过压主要特点是电压变化率和幅值都很大。

(2)来自负载侧的过压。在电机减速时,电机和负载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处于发电状态,发出来的电在直流母线上累积,造成母线电压越来越高。如果电机的机械系统惯性大,而制动时间短,那么制动功率很大。产生的电能在变频器内不断累积,来不及释放,很容易造成直流母线过电压。多个电机拖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过压故障。

(3)硬件问题引起的过压。一是变频器内部硬件工作出问题,如电压检测、CPU处理出了问题。二是机械部分问题,如果安装偏心就可能造成过压故障。三是变频器在长时间运行后,中间直流回路电容对直流电压的调节程度减弱,变频器出现过压跳闸的概率也会增大。

02变频器过流故障

(1)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一是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二是变频器输出侧发生短路;三是变频器自身工作不正常。

(2)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防失速功能。当升或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Iset时,将暂停升或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Iset以下时,再继续升或降速。但变频器的降速防失速功能只考虑直流电压,而无降速电流过大的自处理功能。

(3)变频器上电或一运行就过流。这种保护一般是因变频器硬件故障引起的,若负载正常,变频器仍出现过流保护,一般是检测电路所引起的。

03变频器过载故障

过载有一个时间的积累,当积累值达到时才报过载故障。主要原因有:

(1)机械负荷过重,其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

(2)三相电压不平衡,致使其中一相的运行电流过大,造成过载跳闸,主要现象是电动机发热不均。

(3)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出现误动,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过载跳闸。

04变频器过热故障

变频器内部是由无数个电子元器件构成的,其通电运行有大量的热量产生,特别是IGBT在高频状态下工作,容易发热。还有,如果环境温度过高,散热过慢,同样导致变频器内部元器件温度过高,为保护变频器内部电路,变频器会发热报故障报警并停机。变频器长时间运行,导致灰尘聚集,堵塞风道时,影响变频器内部的散热,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变频器风扇坏时,大量的热量积聚在变频器内部散不出去。当变频器所带负载过重时,电流大幅上升,产生大量的热量,变频器也会过热报警。

05变频器缺相故障

输入缺相检测只存在三相产品中。如果进线电源缺相,变频器会报缺相故障,不能启动,如果是运行中出现电源缺相,变频器也会报故障停机,所以如果出现电源缺相,而且变频器坏了,先是变频器故障而后引起烧电源从而出现缺相。当变频器输入缺相后仍在运行时,电容被反复大范围充电,电容将会损坏,从而造成整台变频器的损坏。

06变频器通讯故障

变频器提供RS232、RS485串行通讯或总线通讯,组成单主单从或单主多从的通讯控制系统,变频器的通讯故障主要集中在硬件接线错误、通讯卡失常、EMC干扰、通讯协议出错、总线软件配置出错等。

07变频器其他故障

(1)变频器运行中“出力不足”。由变频器的U/f控制方式可以知道,变频器控制电机气隙磁通的基本方法即控制输出最高电压和基本运行频率的比值,当基本运行频率设置过高时,则电机的磁通量太小,没有充分发挥电机的能力,铁心利用不充分,导致变频器出力不足。

(2)变频器定子检测故障。变频器输入滤波器采用的是LC结构电路,而变频器输出电压为高频脉冲方波,对电容来说相当于短路状态。

(3)三线控制方式故障。变频器可以启动,无法停止。如果不注意三线控制方式与二线制近制方式的区别,就会造成变频器故障。

(4)变频器换速时经常无法平层。多段速取指令不对引起电梯变频器平层误差大。

(5)变频器PG接口问题。PG接口问题引起速度不匹配。

(6)变频器转速跟踪模拟输入量。给定通道输入与设定频率的脉冲时间常数不匹配。

(7)变频器上电报E018故障。由于接触器吸合良好信号在由驱动板传输到控制板的过程中,因变频电缆接触不良,导致反检信号无法到达控制板,使变频器无法正常工作。

(8)上电显示POFF。制动单元损坏。

(9)变频器的AOP面板仅能存储一组参数。设计时AOP面板中的内存不够。

(10)变频器不能修改参数。在调试过程中修改了参数P927。

(11)无法使用编码器作为速度给定。未作参数修改,故不法实现。

(12)选择固定频率+ ON方式变频器不能运行。参数设定好后随意更改相应端子的定义会使变频器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