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Modbus调试软件ModScan32 与 Modsim32使用方法

楼主(2024-09-17):
    Modbus采用主从式通信,日常使用较多的是Modbus RTU和Modbus TCP/IP两种协议。常用调试软件为第三方工具ModScan32和ModSim32,比较简单易懂的两款软件,下面介绍一下他们的使用方法。一、Modscan32使用说明:

ModScan32用来模拟主设备。它可以发送指令到从机设备(使用Modbus协议的智能仪表终端设备)中,从机响应之后,就可以在界面上返回相应寄存器的数据。

下面打开软件界面,如下图:

1、点击菜单栏的连接设置→“连接”出现:

2、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下图是串口连接,需要设置相应的连接参数。

3、各参数说明如下:

4、协议选择窗口

5、通讯参数设置:

Modbus通讯类型选择

01:数字量输出寄存器
02:数字量输入寄存器
03:保存寄存器
04:输入寄存器

6、使用过程中的显示设置:

二、Modsim32使用说明:

    Modsim32是一个运行在windows下,作为在RTU或ASCII传输模式下的MODBUS协议从站设备的应用程序。用来模拟从设备(与之相对的是Modscan32,用于模拟主设备)。它可以接收主设备发送的指令报文,根据窗口配置的数据返回主设备需要的指令报文。

    相比起Modscan32,Modsim32的使用要简单得多,功能少很多。打开软件后,需要先新建一个通信窗口。(一个窗口配置的数据代表可回复的数据,未配置的数据主设备是无法通过指令报文获取到数据的)

连接:点击菜单栏"连接设置"->"连接"->"端口x(x)"选择对应的串口端口号或TCP连接。

串口配置:  如果选择的是串口,则在弹出的配置窗口中配置好端口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一般是9600波特率(9600 Baud),8个数据位(8 Data bits),无校验位(None Parity),1个停止位(1 Stop Bit)。当然这个是要根据实际通信的从机设备进行匹配设置。

        根据通信的从机设备选择使用RTU模式或ASCII模式,工业应用的话一般使用RTU模式,很少使用ASCII模式。另外还有"Daniel/enron/OMNI"(一种基于标准的扩展形式)的RTU和ASCII模式可以选。

TCP配置: 如果选择的是Modbus TCP服务器,则在弹出的窗口中配置好服务端口号即可,IP是根据当前计算机的IP地址来定,软件中无法自行设置。

窗口配置:

Address:可以配置读/写的寄存器/线圈起始地址(注意这里最低只能配置为1,对应Modbus指令里的0地址)

Length:可以配置读/写的寄存器/线圈个数

Device Id:可以配置当前设备可访问的从机地址

MODBUS Point Type:可以配置使用的Modbus点位类型。(注意:修改不同的点位类型时,对应地址前面会带有不同的前缀数据,这个并不影响Modbus指令里的起始地址,只是用于PLC的地址分段)

        01:COIL STATUS,线圈(可读可写)

        02:INPUT STATUS,输入线圈(只读)

        03:HOLDING REGISTER,保持寄存器(可读可写)

        04:INPUT REGISTER,输入寄存器(只读)

窗口状态显示

        *** NOT CONNECTED!***:表示当前未连接。(作为从机设备,不管当前主设备有没有在发数据,只要配置了连接这里就不显示未连接)

原始报文

        点击"显示"->"显示数据流",可将当前窗口显示切换为原始报文显示,有助于分析异常报文。

请关注注我们,不要错过更多分享。

获取方式:

后台编辑消息发送关键词Modbus调试工具 ” 获取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