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如何自制S7-200 Smart PLC专用的MicroSD存储卡?[精]

楼主(2024-09-17):
点击慧通工控关注我,设为星标★不错过每一篇深度好文

S7-200 SMART CPU 支持商用MicroSD卡(支持容量为4G、8G、16G。注意:2G和 32G容量不支持),可用于程序传输、CPU固件更新、恢复 CPU 出厂设置等。打开CPU本体数字量输出点上方的端子盖,可以看到右侧有一卡槽,将MicroSD卡缺口向里插入,如下图所示:
S7-200 SMART存储卡不是必须的,程序存储在CPU的程序存储区EEPROM中,永久保存不会丢失,EEPROM无法通过存储卡扩展。

一、程序传输卡制作

下面介绍两种制作程序传输卡的方法:

(一)在PLC上创建程序传输卡
  1. 在 CPU 上电且在STOP状态下或者CPU直接断电,插入一张存储卡然后再将CPU 上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存储卡必须是空的并且文件系统格式为FAT32。
  2. 确保CPU断电,插入一张存储卡然后再将CPU 上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存储卡必须是空的并且文件系统格式为FAT32。
  3. CPU上电。通过STEP7-Micro/Win SMART V2.8编程软件下载源程序到CPU中,如果CPU中已经存在源程序则不需此步)。
  4. STEP7-Micro/Win SMART V2.8编程软件中,点击“PLC”->“存储卡设定” ,单击“设定”按钮向下箭头,选择“PLC端的程序存储卡”。
  5. 在已经打开“程序存储卡”对话框中,选择需要被拷贝到存储卡上的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再点击“设定”按钮开始执行。

  6. 当 Micro/WIN SMART 显示编程操作成功执行时(“编程存储卡”对话框显示编程成功,点击“关闭”)从CPU上取下存储卡。
  7. 以上操作便将PLC的程序传输到内存卡中了。
(二)在电脑上创建程序传输卡
通过STEP7-Micro/Win SMART V2.8编程软件直接将程序复制到存储卡中:
1、与方法1类似,在STEP7-Micro/Win SMART V2.8编程软件中,点击“PLC”->“存储卡设定”,单击“设定”按钮向下箭头,选择“PC端的程序存储卡”;

2、打开“程序存储卡”对话框,选择需要被拷贝到存储卡上的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单击“浏览”按钮,导航至SD卡的根文件夹,选择完毕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请确保是Micro_SD卡的根目录

二、使用已制作好的程序传输卡拷贝项目到另一个PLC

经过上一部分操作,程序已经成功转移到存储卡上了。下面可以把已经制作好的程序传输卡拷贝项目到另一个PLC:
  1. 在 CPU 断电状态下插入存储卡。
  2. 给 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程序传输卡并且自动将其中的内容复制到 CPU 内部存储器,传输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 STOP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3. 当 CPU 只有 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程序传送”操作成功,则从 CPU 上取下存储卡。

三、恢复出厂卡制作

    用普通读卡器将恢复出厂设置文件拷贝到一个空的 MicroSD 卡中。恢复出厂设置文件为文本文件 “S7_JOB.S7S” 。使用记事本打开文本文件 “S7_JOB.S7S”,应包含字符串“RESET_TO_FACTORY”。
以下是制作该文件的操作方法
1、打开记事本软件, 新建文本文档,在文本文档内输入:RESET_TO_FACTORY 并将该文本文档的文件名改为S7_JOB.S7S,把该文件复制到MicroSD的根目录即可制作完成恢复出厂设置文件。其文件名称与内容如下图所示:

2、在 CPU 断电状态下插入 MicroSD 卡,给 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恢复出厂设置卡并且自动恢复 CPU 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 STOP 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3、当CPU 只有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成功,从CPU 上取下存储卡。
4、“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包括以下几项操作:将CPU IP 地址恢复为出厂默认设置,清空CPU 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不会更改CPU的固件版本,CPU 固件版本将保持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之前的固件版本

四、固件更新卡制作

1、将固件文件拷贝到一个空的MicroSD 卡中,固件文件包括:
①文件“S7_JOB.S7S” ,新建文本文档,打开文本文档输入FWUPDATE,并将该文本文档的文件名改为S7_JOB.S7S。

②文件夹“FWUPDATE.S7S”(该文件可以去官网下载,也可以看本公众号西门子S7-1200 PLC固件升级一文,内含多种PLC固件,命名方式:CPU订货号+固件版本号,扩展名为.upd)。

2、在CPU 断电状态下将包含固件文件的存储卡插入CPU 。
3、给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固件更新卡并且自动更新CPU固件。更新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STOP 指示灯以2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4、当CPU 只有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固件更新”操作成功,从CPU 上取下存储卡。
5、给CPU 重新上电,在Micro/WIN SMART 中查看CPU固件版本信息。
五、常问问题
1、如何将固件更新卡转换为程序传输卡?
在CPU上电且停止状态下插入固件更新卡,按照制作程序传输卡的步骤进行操作,即可得到一张程序传输卡,但需注意的是原卡中的固件更新文件会被删除。
2、如何将程序传输卡转换为固件更新卡?
使用读卡器将固件更新文件拷贝至程序传输卡,删除原卡中的程序传输文件夹 “SIMATIC.S7S” ,并将工作文件“S7_JOB.S7S”中的字符串更换为“FWUPDATE” 。
注意:建议用户不要在同一张存储卡上同时存储程序传输文件和固件更新文件。
3、在固件更新期间 CPU 本体上的 LED 指示灯如何显示?如果用户在固件更新期间取出存储卡,LED 指示灯如何显示?
CPU 本体上的 LED 灯在使用存储卡时的显示状态及原因:
状态一:如果用户在 CPU 运行状态下插入存储卡,CPU 会转入停止状态。无论存储卡中存储了什么这种行为都会发生。
状态二:STOP 灯以 2 HZ 的频率闪烁
a. CPU 上电后,通过存储卡的“固件更新”操作被成功执行,并且 CPU 此刻需要重新上电或者重启;
b. CPU 上电后,通过存储卡的“程序传输”操作被成功执行;
c. CPU 上电后,通过存储卡的“恢复出厂设置”操作被成功执行;
d. CPU 上电后,检测到空存储卡或者是未知卡件,无任何操作被执行;
e. 在上电状态下插入一张存储卡。
状态三:STOP 灯和 ERROR 灯同时以 2 HZ 频率闪烁
a. CPU 上电后,试图通过存储卡进行“固件更新”操作并且没有成功;
b. CPU 上电后,试图通过存储卡进行“程序传输”操作并且没有成功;
c. CPU 上电后,试图通过存储卡进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并且没有成功;
d. 当“固件更新”操作和“程序传输”操作正在进行中,用户取出存储卡。
注意:对于产生“状态二”的情况 b, c, d,e 以及产生“状态三”的情况 b, c ,当取出存储卡时 LED 灯的闪烁状况会停止;对于产生“状态二”的情况 a 和产生“状态三”的情况 a,只有当 CPU 重新上电或者重启时 LED 灯才会停止闪烁。
状态四:繁忙 LED 模式(RUN 指示灯和 STOP 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固件更新”操作和“程序传输”操作正在进行中,当该操作停止时, LED 灯显示状态转为“状态二”或者“状态三”。
4、如果存储卡中同时包含程序文件和固件更新文件,哪种更新操作会被优先执行?是否有预定义的优先级?是否可以在一张固件更新存储卡上进行程序传输卡的制作?
存储卡上的固件更新文件位于一个名为 “FWUPDATE.S7S” 的文件夹中,程序传输文件位于一个名为 “SIMATIC.S7S” 的文件夹中。
所以理论上这两个文件夹可以同时存储在存储卡上。
然而,存储卡内只有一个命名为 “S7_JOB.S7S” 工作文件,这个文件决定了CPU 将存储卡视为固件更新卡还是程序传输卡。如果工作文件包含字符串 “FWUPDATE”,那么这张存储卡便是固件更新卡。若工作文件包含字符串 “TO_ILM”,那么这张存储卡便是程序传输卡。
此外,如果 CPU 被指示创建程序传输卡,固件实际上会在复制项目文件到存储卡上之前先删除存储卡上的以下内容:
—工作文件;
—“FWUPDATE.S7S” 文件夹和其中的所有内容;
—“S7_JOB.S7S” 文件夹和其中所有的内容。
如果一张程序传输卡中留有固件更新文件是存在潜在风险的。用户可能会在一张程序传输卡上拷贝固件更新文件,如果工作文件包含字符串 “FWUPDATE” ,则CPU会将存储卡视为固件更新卡。
您的赞助、在看、转发、分享我都喜欢!  请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更多分享
载原创不易,感谢大家请多多支持!

相关文章导航:

西门子PLC常用的功能块与算法收藏大合集(附下载地址)

西门子S7-200  SMART仿真软件介绍一

西门子S7-200 SMART仿真软件介绍二(附软件下载链接)

西门子S7-200  SMART 实现流水灯程序的两种方法简介(附例程下载)
西门子S7-1200对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的读写操作(附例程下载)
S7-PLCSIM  Advanced V5.0模拟器的使用详解
V90伺服驱动器通过FB284功能块与S7-1200的连接(建议收藏)
西门子WinCC画面中选项组的使用简介
西门子WinCC中使用Industrial Gadgets Pro控件实现流水和电机动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