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表格?(附源码...

楼主(2024-09-17):
1、概述

介绍如何在WinCC项目中使用VBS脚本读取变量归档值,并把获取的数据保存成新的Excel文件。文中示例代码仅适用于以绝对时间间隔方式访问。

2、软件环境

WinCC7.5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0

3、访问原理

WinCC变量归档数据是以压缩的形式存储在数据库中,需要通过 WinCC连通性软件包提供的OLE-DB接口才能够解压并读取这些数据。(关于WinCC连通性软件包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西门子连接:37436159)

当使用 OLE-DB方式访问数据库时关键需要注意连接字符串的写法和查询语句的格式。连接字符串格式为“Provider=WinCCOLEDBProvider.1; Catalog= ***; Data Source= ***;”,其中Catalog为WinCC运行数据库的名称, 当修改项目名称或在其它计算机上打开原项目时, Catalog会发生变化。建议使用WinCC内部变量 “@DatasourceNameRT” 获得当前项目的Catalog。Data Source 为服务器名称,格式为“<计算机名称>\WinCC”。

3.1 查询语句格式
数据的查询语句的格式要求如下:
8 字节长 ValueID 的请求:
TAG_LLVID:R,<ValueID或ValueName>,<TimeBegin>,<TimeEnd>[,<SQL_clause>][,<TimeStep>]
4 字节长 ValueID 的请求:
TAG:R,<ValueID 或
ValueName>,<TimeBegin>,<TimeEnd>[,<SQL_clause>][,<TimeStep>]
其中:
ValueID:过程值归档变量的唯一标识符。
ValueName:过程值归档变量的名称,格式为“ArchiveName\Value_Name”,可以使用多个名称。
TimeBegin,TimeEnd:时间范围,格式 “YYYY-MM-DD hh:mm:ss.msc”。
SQL_Clause:SQL 语法中的过滤标准。
TimeStep:时间间隔。使用 <TimeStep> 时,必须将 <TimeBegin> 指定为绝对时间。禁止使用相对语句“0000-00-00 00:00:00.000”。

其中ValueID和ValueName的对应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1 ValueID和ValueName的对应关系
3.2几种常用的查询需求和语句
1)绝对时间间隔
2)相对时间间隔

请注意,查询不能包含任何空格。习惯上,执行绝对时间查询时需要将查询的时间条件转换成UTC (协调世界时)时间。执行相对时间查询时请一定要注意相对时间的格式。建议使用MsgBox或者HMIRuntime.Trace等方式输出数值以检查格式是否正确。

3.3 查询结果

查询结果作为记录集返回。过程值归档的记录集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1记录集结构

注意,WinCC的归档数据是使用UTC(协调世界时)时间保存的。因此在对数据进行查询和显示时,需要对时间进行适当的转换。

4组态介绍(以绝对时间间隔为例)
4.1准备工作
1)创建变量

其中:NewTag用于创建过程值归档,strBeginTime 和strEndTime用于存储查询条件。sVal是时间间隔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2 变量
2) 创建过程值归档

创建归档周期为一分钟的过程值归档。如下图所示:

图3 归档配置
3)创建Excel模板

在特定的路径下预先创建一个Excel文件作为模板,这样可以很好的控制输出格式。本例中在D:\WinCCWriteExcel下创建一个名称为abc.xlsx的Excel文件。如下图所示:

图4 Excel模板
4.2组态查询界面

画面上新建三个输入/输出域,分别用于输入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和间隔时间。按钮中执行用于访问变量归档数据的VBS脚本。

图5 查询界面

4.3关键脚本介绍

1)打开Excel模板

以后台方式打开之前创建好的Excel模板。其中sheetname作为变量可以定义Excel中Sheet的名字。
Set objExcelApp = CreateObject("Excel.Application")
objExcelApp.Visible = False
objExcelApp.Workbooks.Open "D:\WinCCWriteExcel\abc.xlsx"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Activate
2)准备查询条件
主要是确定和格式化Catalog、UTC开始时间、UTC结束时间、时间间隔等查询条件。因为北京时间和UTC(协调世界时)时间相差8个小时,所以直接在程序中写入固定的时间差值。
另外,因为WinCC中对访问数据库的时间格式有特殊的要求。所以程序中增加了格式化时间的代码。更多详细资料请参考连接:
如何计算本地时间和 UTC 时间的时间差,如何转换 UTC 时间成 SQL 语句格式?22115636
3)读取数据并写入Excel中
本段代码主要是获取数据并按照一定的格式填写到打开的Excel文件中。其中sSql可以很灵活的定义开始和结束时间、排序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等。
'创建数据库联接
sPro = "Provider=WinCCOLEDBProvider.1;"
sDsn = "Catalog=" &tagDSNName.Value& ";"
sSer = "Data Source=.\WinCC"
sCon = sPro + sDsn + sSer
Set conn = CreateObject("ADODB.Connection")
conn.ConnectionString = sCon
conn.CursorLocation = 3
conn.Open
'定义查询的命令文本 SQL
sSql = "Tag:R,('PVArchive\NewTag'),'" & UTCBeginTime & "','" & UTCEndTime & "',"
sSql=sSql+"'order by Timestamp ASC','TimeStep=" & sVal.Value & ",1'"
Set oRs = CreateObject("ADODB.Recordset")
Set oCom = CreateObject("ADODB.Command")
oCom.CommandType = 1
Set oCom.ActiveConnection = conn
oCom.CommandText = sSql
'填充数据到Excel中
Set oRs = oCom.Execute
m = oRs.RecordCount
If (m > 0) Then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2,1).value=oRs.Fields(0).Nam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2,2).value=oRs.Fields(1).Nam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2,3).value=oRs.Fields(2).Nam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2,4).value=oRs.Fields(3).Nam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2,5).value=oRs.Fields(4).Name
oRs.MoveFirst
i=3
Do While Not oRs.EOF '是否到记录末尾,循环填写表格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i,1).value= oRs.Fields(0).Valu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i,2).value=
GetLocalDate(oRs.Fields(1).Valu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i,3).value= oRs.Fields(2).Valu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i,4).value= oRs.Fields(3).Value
objExcelApp.Worksheets(sheetname).cells(i,5).value= oRs.Fields(4).Value
oRs.MoveNext
i=i+1
Loop
oRs.Close
Else
MsgBox "没有所需数据……"
item.Enabled = True
Set oRs = Nothing
conn.Close
Set conn = Nothing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 Nothing
Exit Sub
End If
注意:因为数据库中数据存储的时间戳是UTC时间,所以在显示的时候需要把UTC时间转换为本地时间,上段代码中的GetLocalDate函数就是实现这样的功能。本例中是在全局脚本的VBS-Editor中创建的该函数。添加函数的方法如下图所示:
图6添加时间转换函数
时间转换函数主要的代码如下:
Function GetLocalDate(vtDate)
Dim DoY
Dim dso
Dim dwi
Dim strComputer, objWMIService, colItems, objItem
Dim TimeZone
Dim vtDateLocalDate
strComputer = "."
Set objWMIService = GetObject("winmgmts:" & "{impersonationLevel=impersonate}!\\" & strComputer & "\root\cimv2")
Set colItems = objWMIService.ExecQuery("Select * from Win32_TimeZone")
For Each objItem In colItems
TimeZone = objItem.Bias / 60 'offset TimeZone In hours
Next
If IsDate(vtDate) <> True Then
IS_GetLocalDate = False
Exit Function
End If
DoY = DatePart("y", vtDate)
dso = DatePart("y", "31.03") - DatePart("w", "31.03") + 1
dwi = DatePart("y", "31.10") - DatePart("w", "31.10") + 1
If DoY >= dso And DoY < dwi Then
'sommer
TimeZone = TimeZone + 1 'additional offset 1h in summer
End If
vtDateLocalDate = DateAdd("h", 1 * TimeZone, vtDate)
GetLocalDate = vtDateLocalDate
End Function
更多关于时间转换的信息请参考连接:
如何将本地计算机时间的时间戳(日期时间)转换成协调世界时 (UTC)?  24201113
4) 保存文件并释放资源
'释放资源
Set oRs = Nothing
conn.Close
Set conn = Nothing
'生成新的文件,关闭Excel
Dim patch,filename
filename=CStr(Year(Now))&CStr(Month(Now))&CStr(Day(Now))&CStr(Hour(Now)) +CStr(Minute(Now))&CStr(Second(Now))
patch= "d:\"&filename&"demo.xlsx"
objExcelApp.ActiveWorkbook.SaveAs patch
objExcelApp.Workbooks.Close
objExcelApp.Quit
Set objExcelApp= Nothing
MsgBox "成功生成数据文件!"
item.Enabled = True
5、结果和建议
下图为程序执行的结果。仅供参考:
建议:为了改善本地访问期间的性能,请输入“<计算机名称>\WinCC”作为数据源,而不是“.\WinCC”。为了提高系统的执行效率,建议仅读取少量的数据。为了避免可能造成的数据损失,建议在执行操作之前先退出Excel应用程序。
获取方式:
在文章最后奉上代码以上完整代码:GetLocalDate.txt  和  VBSReadPVDatatoExcel.txt。有需要的朋友们在后台编辑消息发送关键词 “ vbex ” 获取下载链接。
您的赞助、在看、转发、分享我都喜欢!  请关注我们,不要错过更多分享
载原创不易,感谢大家请多多支持!
相关文章导航:

如何把WinCC的参数保存到TXT文件中?

如何自制S7-200 Smart PLC专用的MicroSD存储卡[精]
WinCC动态生成历史趋势的方法

西门子PLC常用的功能块与算法收藏大合集(附下载地址)

西门子S7-200  SMART仿真软件介绍一

西门子S7-200 SMART仿真软件介绍二(附软件下载链接)

西门子S7-200  SMART 实现流水灯程序的两种方法简介(附例程下载)
西门子S7-1200对模拟量输入和输出模块的读写操作(附例程下载)
S7-PLCSIM  Advanced V5.0模拟器的使用详解
V90伺服驱动器通过FB284功能块与S7-1200的连接(建议收藏)
西门子WinCC画面中选项组的使用简介
西门子WinCC中使用Industrial Gadgets Pro控件实现流水和电机动画效果

更多精彩内容请翻阅公众号之间发的推文,总有一篇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