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电感器的识别方法

楼主(2024-09-17):
一、电感器电路标识的识别电感器在电路中的标识通常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电路图形符号,表示电感器的类型;一部分是字母+数字,表示该电感器在电路中的序号及主要参数。电路图形符号可以体现出电感器的基本类型,引线由电路图形符号两端伸出,与电路图中的电路线连通,文字标识常提供电感器的名称、序号及电感量、型号等参数信息,如图1所示。

图2为电感器在典型电路中的电路图形符号和标识信息的识读。

图2 电感器在典型电路中的电路图形符号和标识信息的识读

二、电感器色环标识的识别色环电感器因其外壳上的色环标识而得名,这些色环通过不同颜色标识电感器的参数信息,如图3所示。

图3 电感器色环标识的识读

电感器参数的色环和色码标注中,不同颜色的色环或色点均表示不同的参数,具体含义见图4。

图4 不同颜色的色环或色点所表示参数的含义

在电子产品电路板中,识读色环电感器参数时,可根据不同颜色的不同含义识读,如图5所示。

图5 色环电感器的识读示例

图5中色环电感器上标识的色环颜色依次为“棕蓝金银”。其中,第1条色环“棕色”表示第1位有效数字为“1”;第2条色环“蓝色”表示第2位有效数字为“6”;第3条色环“金色”表示倍乘数为10-1;第4条色环“银色”表示允许偏差为±10%。因此,该电感器的电感量为16×10-1μH±10%=1.6μH±10%(识读电感器的电感量时,在未明确标注电感量的单位时,默认为μH)。三、 电感器色码标识的识别色码电感器外壳上的通过不同颜色的色码标识电感器的参数信息。一般情况下,不同颜色的色码代表的含义不同,相同颜色的色码标识在不同位置上的含义也不同,如图6所示。

图6 电感器色码标识的识读

色码电感器的电感量参数通常用4个色码标识,不同颜色的色码表示的数值不同,具体色点颜色代表含义参见图4所列。一般来说,由于色码电感器从外形上没有明显的正反面区分,因此区分它的左右侧面可根据它在电路板中的文字标识进行区分,在文字标识为正方向时,对应色码电感器的左侧为其左侧面。另外,由于色码的几种颜色中,无色通常不代表有效数字和倍乘数,因此,当色码电感器左右侧面中出现无色的一侧则为右侧面。图7为典型色码电感器参数的识读示例。

图7 典型色码电感器参数的识读示例

图7中,电感器顶部标识色码颜色从右向左依次为“黑”“红”,分别表示第1位、第2位有效数字“0”“2”,左侧面色码颜色为“银”,表示倍乘数为10-2,右侧面色码颜色为“棕”,表示允许偏差为±1%。因此,该电感器的电感量为2×10-2μH±1%=0.02μH±1%(识读电感器的电感量时,在未标注电感量的单位时,默认为μH)。四、电感器直标标识的识别直标标识是指通过一些代码符号将电感器的电感量等参数标注在电感器上。通常,电感器直标法采用的是简略方式,也就是说,只标注出重要的信息,而不是将所有的信息都标注出来。直标法通常有三种形式:普通直接标注法、数字标注法和数字中间加字母标注法,如图8所示。其中,贴片电感器的参数多采用数字标注法和数字中间加字母标注法。

图8 电感器参数直标法的识读

电感器的直标标识中,不同的字母在产品名称、允许偏差中所表示的含义,见图9。

图9  不同的字母在产品名称、允许偏差中所表示的含义

图10为电路板中电感器直标标识的识读示例。

图10 电路板中电感器直标标识的识读示例

我国早期生产的电感器一般直接将相关参数标注在电感器外壳上,根据标注即可识读该电感器的主要参数值。在该类标注中,最大工作电流的字母共有A、B、C、D、E五个,分别对应的最大工作电流为50mA、150mA、300mA、700mA、1600mA,表示的型号共有I、II、III三种,分别表示误差为±5%、±10%、±20%。图11为实际直接标注参数的电感器识读示例。

图11 实际直接标注参数的电感器识读示例

识别电感器比较简单,主要从外形特征入手,特别是从外观能够看到线圈的电感器,如空心电感线圈、磁棒电感器、磁环电感器、扼流圈等。另外,色码电感器外形特征也比较明显,很容易识别。比较容易混淆的是色环电感器和小型贴片电感器,它们的外形分别与色环电阻器、贴片电阻器相似,区分时主要依据电路板中的标识。一般在电路板中,电感器附近会标有“L+数字”组合的名称标识,而电阻器为“R+数字”组合,因此也很容易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