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子]
1、1.5、2.5、4、6、10平铜线可以带多大用电器?安全用电须知

楼主(2024-09-17):
现在家用铜线规格多是1、1.5、2.5、4、6平,那么这几种规格的导线能带多少瓦的用电器呢?今天小编就陪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1平指的是国标导线的横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
铜导线
红色用做火线,蓝色用做零线,黄绿双色为地线。我们以最大安全电流来算,列表如下。
1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6A—8A
1.5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8A—15A
2.5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16A—25A
4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25A—32A
6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32A—40A
10平铜导线允许长期载流:60A—70A
注意:以上对应的载流量是家装的参考数值,导线越长载流能力越低。还有温度,敷设方式,安装环境等等也会影响载流的数值。
铜导线
根据:P=UI,所以1平的铜线能带1.8KW左右的用电器,然后其他几个规格我们列表如下。
1平铜导线能带1.8KW左右的用电器
1.5平铜导线能带3KW左右的用电器
2.5平铜导线能带5KW左右的用电器
4平铜导线能带7KW左右的用电器
6平铜导线能带8.5KW左右的用电器
10平铜导线能带15KW左右的用电器
电线负荷是大家在选购电线前都比较关注的,目前生活中比较常用的电线规格有1平方电线、1.5平方电线、2.5平方电线、4平方电线、6平方电线等那么这些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呢?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下面就来详细看看 1、1.5、2.5、4、6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一、1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一个电工常用的“经验公式”:只要是铜芯电线,每平方毫米的截面积可以安全通过4--5A的额定电流;在220V单相电路中,每1KW的功率,其电流约为4.5A左右;在380V三相平衡电路中,每1KW的功率,其电流约为2A左右。上面的这些值,可用物理计算公式算下来的结果是很接近的,所以电工在工作中,为了不去记那些“繁琐”的计算公式,就记住这些就 可以了。那么根据这个算法就知道:每1平方毫米截面积的铜芯线,如果用于220V单相电路中,则可以安全承载1KW 的负载所通过的电流;如果用在三相平衡负载(比如电动机)电路中,则可以安全承载2.5KW 负载所通过的电流。
二、1.5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如果电源线是铜芯线,一是明线安装最大允许工作电流是20A,即4400瓦;二是暗装套钢管,电流是16A,功率为3520瓦;三是pvc管暗装,电流是14A,那么功率为3000瓦。
三、2.5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2.5平方电线丞受倒多少千瓦电力,国标GB4706.1-1992/1998规定的电线负载电流值,铜芯电线2.5平方毫米16A~25A 约5500瓦,铝芯电线2.5平方毫米13A~20A 约4400瓦220VAC电压长时间不超过10A最标准 绝大部分时间不超过15A算安全 。
四、4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单相电源1KW约是4.5A,8KW约是36A。4平方电线(独根的塑铜线)载流量约是30A,小一些,换6平方线(单跑电源).你的表和闸都必须换大的。不用这么大功率吧,最小4KW,也可以的。4平方电线丞受倒多少千瓦电力那要看你是家庭220v用电还是工厂380v的了要是220的4平方电线可以负荷6到8个千瓦。
五、6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瓦
6平方电线可以负荷多少千瓦电力线径和输送的功率没有直接联系的。一般来说6平方的导线用作空调线绰绰有余了。在施工工地上的检修电源一般就用10x6+1x4的电缆。至于承受的电流强度,根据我施工的经验,这种电缆一般是用63A的空气开关控制的。6平方的铝线可以负荷6千瓦 6平方的铜线可以负荷10千瓦。
所以1.5、2.5平的铜线用于照明支路,4平的铜线用于插座支路或者大功率用电器单独支路。6、10平的铜线可以用做进户主线。对照以上的数据,你家里的铜导线用的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