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Y系列 | 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楼主(2024-09-20):
DY系列 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DY系列

01设备概述

基于模块化设计,每台设备内置USB、RJ45网络接口多合一通讯主板与多通道采集板组成,构成8~128通道动态信号测试系统。并且可以同时接入应变式、振动测频式、电偶温度式、电阻式、电压式、电流式等传感器,可对应变、应力、力、压力、索力、荷重、扭矩、孔隙水压力、土压力、位移、变形、倾斜度、沉降、裂缝、液位、流量、流速、温度等进行精确测量。

测量采用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体积小巧。每块采集板集成8个测点,每测点内置独立的高精度120Ω(可选配其它阻值)桥路电阻、每测点独立高稳定信号放大调理电路、高性能AD转换器、独立DA平衡。所有测点同步采样,zui高采样频率可达256KHz。

测试主机(PC)一般主流电脑即可,USB2.0接口,即插即用,方便可靠。数据以EXCEL或TXT或自有格式保存,软件可以实时显示当前值和历史曲线。

02软件特点

1、采样方式:单次采样、定时采样、连续采样、触发采样、同步采样。

2、触发方式:分为多种触发方式,自由触发、外部触发、内部触发。触发类型分为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等,触发方式多样。

3、显示方式:所有曲线同步显示,同时可以独立全屏观察任意一条曲线,曲线多参数同步实时显示;同时可以选择X-Y函数形式显示曲线;同时可选择显示多种频谱图。

4、数据处理:可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含经典滤波、去直流、平滑、数据的截取、删除、另存、压缩、时差域、幅值域、频率域的积分与微分、数字滤波器等各种分析计算功能。

5、自动统计:各个通道的zui大值、zui小值、平均值、有效值、均方值、交流分量、直流分量、基频等各种信息。

6、应力计算:根据弹性模量、泊松比、可对不同类型的应变片进行应力计算,对应变的zui大值和zui小值进行分析。

7、参数设置:软件可设置应变片灵敏度、修正系数、标定值、材料泊松比、弹性模量,可长导线补偿,自动计算应力、残余应力等。

8、补偿功能:根据实际传感器类型进行应变温飘补偿、热电偶温度补偿、桥路非线性补偿、长导线衰减补偿。

9、低频重采样:提供抽取或平均值法2种数据压缩方式,当数据文件的长度过大时,可以进行数据压缩,以便观察全程数据。

10、软件滤波:包含多种滤波方式,Butterworth 滤波器、Chebyshev 滤波器、反Chebyshev 滤波器、Elliptic 滤波器、Bessel 滤波器、Median 滤波器。

11、测试报告:定制生成WORD数据报表和曲线报告,方便用户对实验的结果存档和打印。

03技术指标介绍

1、测量点数:8~128通道。

2、采样频率:0.001Hz~256KHz, 步进1Hz,软件任意设置。

3、采集方式:所有通道同步采集。

4、混合输入:每通道任意选择输入类型,内置各种传感器调理电路。

5、应变类型:全桥、半桥、1/4桥二线制、1/4桥三线制、1/4补偿桥。

应变范围:±10000με、±32768με、±100000με;

应变分辨率:0.1με。

电压类型:单端电压、差分电压。

电压范围:±5mV、±10mV、±50mV、±100mV、±500mV、±1V、±5V、

±10V。

电压分辨率:0.1uV。

电流类型:±20mA、±80mA、0~20mA、4~20mA。

电流分辨率:1uA。

温度:0~1500℃(各型热电偶),:0~300℃(pt100);

压力: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位移:应变式、电阻式、LVDT电感式、电涡流、激光位移等类型。

加速度、速度:磁电式、电容式、IEPE式、电荷式等类型。

应变式传感器:力、压力、扭矩、位移等应变式传感器。

其他传感器:空隙水压力计、土压力计等电压、电流输出型传感器。

6、应变激励桥压:3.052V。

可调激励电压:0~10V/100mA,软件设置,精度0.1%。

其他激励电压:±12V、DC24V。

恒流源:内置IEPE传感器4mA恒流源及调理电路。

7、测量精度:±0.2%。

8、稳定度(输入端短接):±4字节/4小时;±1字节/℃。

9、AD分辨率:24位。

10、抗混滤波:截止频率为采样频率的1/2.56,阻带衰减大于-80dB/Oct;

11、自平衡:每通道独立16位D/A满量程硬件控制自动平衡,达到wanquan清零,不损失测量范围。并且可以任意设置不平衡点,按照实验要求手动设置零点值。

12、测量导线电阻,软件自动补偿导线电阻带入的误差,保证不损失测试精度。

13、主机自动保存设置参数,设备意外断电后保证设置数据和调零点不丢失,设备上电后自动回复到断电前状态,自动完成数据续传。

14、提供4位快插SYNC同步端,提供DC5V100mA隔离电压,快速完成霍尔开关、光开关、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等同步信号识别。同步信号经光隔离后输入到主板,提供对设备的保护。

15、通讯方式:USB、RJ45网络。

16、存储方式:数据存储在PC中,设置参数保存在设备中。

17、现场供电: AC220V/50Hz、直流DC12V、内置锂电池。选配200W太阳能电板,随时随地给锂电池充电,持续不间断在线监测,永不掉线,解决测试现场无220伏电源困恼。

18、安装方式:机柜固定、定制铝型材支架支撑、墙面安装等多种方式。

19、外形尺寸:483*424*104~384(长mm *宽mm *高mm)。

20、工作环境: 野外露天(-20℃~60℃)、防雨、防灰、防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