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S系列 | 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楼主(2024-09-20):
DS系列 动态信号测试分析系统
DS系列
01设备概述
基于模块化设计,结构紧凑,体积小巧。每台设备由1台主控制板与1~8套采集模块构成,组成8~64通道动态测量系统。同时可多台设备并行同步工作,组合成千级通道测量系统。每采集板集成8个通道,所有通道同步采样,每通道内置独立的高精度120Ω桥路电阻、高稳定信号放大调理电路、高性能AD转换器,独立设置输入信号类型,具有较高的精度和较强抗干扰能力。zui高采样频率可达256KHz。各通道可以同时接入不同的传感器,对应变、电压、电流、力、荷重、压力、扭矩、位移、温度、振动、加速度、速度等物理量进行同步精确测量。广泛应用于桥梁、建筑物、飞机、船舶、车辆、起重机械、旋转构件等结构动静力测试、疲劳测试、特征分析。内嵌Win10测试主机,可不依赖PC进行信号测试。8寸触摸屏,方便可靠。自带32G硬盘,可外接64G高速TF卡,测试数据保存。数据以EXCEL或TXT或自有格式保存,软件可以实时显示当前值和历史曲线。仪器检定指标达到0.2级,可满足教学、工程技术和科研的需要。特别适合野外、车载或机载工况下工作。
02软件特点
1、采样方式:单次采样、定时采样、连续采样、触发采样、同步采样。2、触发方式:分为多种触发方式,自由触发、外部触发、内部触发。触发类型分为高电平触发、低电平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等,触发方式多样。3、显示方式:所有曲线同步显示,同时可以独立全屏观察任意一条曲线,曲线多参数同步实时显示;同时可以选择X-Y函数形式显示曲线;同时可选择显示多种频谱图。4、数据处理:可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含经典滤波、去直流、平滑、数据的截取、删除、另存、压缩、时差域、幅值域、频率域的积分与微分、数字滤波器等各种分析计算功能。5、自动统计:各个通道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有效值、均方值、交流分量、直流分量、基频等各种信息。6、应力计算:根据弹性模量、泊松比、可对不同类型的应变片进行应力计算,对应变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分析。7、参数设置:软件可设置应变片灵敏度、修正系数、标定值、材料泊松比、弹性模量,可长导线补偿,自动计算应力、残余应力等。8、补偿功能:根据实际传感器类型进行应变温飘补偿、热电偶温度补偿、桥路非线性补偿、长导线衰减补偿。9、低频重采样:提供抽取或平均值法2种数据压缩方式,当数据文件的长度过大时,可以进行数据压缩,以便观察全程数据。10、软件滤波:包含多种滤波方式,Butterworth 滤波器、Chebyshev 滤波器、反Chebyshev 滤波器、Elliptic 滤波器、Bessel 滤波器、Median 滤波器。11、测试报告:定制生成WORD数据报表和曲线报告,方便用户对实验的结果存档和打印。
03系统构成介绍
设备与多种传感器的连接
04技术指标介绍
1、测量点数:8~64通道。2、采样频率:0.1Hz~256KHz, 步进1Hz,软件任意设置。3、采集方式:所有通道同步采集。4、测量精度:±0.2%(0.2级)。5、测试信号带宽:DC~100KHz。6、信号输入:每通道任意选择输入类型,可直接接入市面各型传感器而无需其他辅助设备。①应变输入类型:全桥、半桥、1/4桥二线制、1/4桥三线制、1/4补偿桥。应变范围:±10000με、±32768με、±100000με;应变分辨率:0.1με。②电压输入类型:单端电压、差分电压。电压范围:±5mV、±10mV、±50mV、±100mV、±500mV、±1V、±5V、±10V。电压分辨率:0.1uV。③电流输入类型:±20mA、±80mA、0~20mA、4~20mA。电流分辨率:1uA。④其他传感器温度:0~1500℃(各型热电偶),:0~300℃(pt100);压力: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位移:应变式、电阻式、LVDT电感式、电涡流、激光位移等类型。加速度、速度:磁电式、电容式、IEPE式等类型。应变式传感器:力、压力、扭矩、位移等应变式传感器。其他传感器:空隙水压力计、土压力计等电压、电流输出型传感器。7、应变激励桥压:3.052V。①可调激励电压:0~10V/100mA,软件设置,精度0.1%。②其他激励电压:±12V、DC24V。③恒流源:内置IEPE传感器4mA恒流源及调理电路。8、稳定度(输入端短接):±4字节/4小时;±1字节/℃。9、抗混滤波:截止频率为采样频率的1/2.56,阻带衰减大于-80dB/Oct;10、自动平衡:每通道独立16位D/A满量程硬件控制自动平衡,达到完全清零,不损失测量范围。并且可以任意设置不平衡点,按照实验要求手动设置零点值。11、测量导线电阻,软件自动补偿导线电阻带入的误差,保证不损失测试精度。12、主机自动保存设置参数,设备意外断电后保证设置数据和调零点不丢失,设备上电后自动回复到断电前状态,自动完成数据续传。13、提供4位快插SYNC同步端,提供DC5V100mA隔离电压,快速完成霍尔开关、光开关、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等同步信号识别。同步信号经光隔离后输入到主板,提供对设备的保护。14、每模块独立静音风扇散热,根据温度的变化自动调整风扇转速,保证设备热稳定性,消除设备温飘对测试数据的影响。15、测试主机:内嵌Win10测试主机,可不依赖PC进行信号测试。8寸触摸屏,方便可靠。自带32G硬盘,测试数据保存。16、内置电源:内置锂电池,保证独立运行8小时,特别适合野外、车载或机载工况下工作。17、使用快接接头,快速完成数据线连接,从而无需现场焊接。大大节约实验的时间。18、外形尺寸:200*150*260(长mm *宽mm *高mm)。19、工作湿度:不低于 90%。 20、工作温度:-2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