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工业自动化中 DI/DO、AI/AO、PI/PO信号的类型和区别

楼主(2024-09-21):
一、DI/DO、AI/AO、PI/PO 的区别

DI/DO、AI/AO、PI/PO 是表示与其他设备进行交互的信号的种类和方向的词汇。如果是 DI 信号,D 表示信号的种类,I 表示输入输出的方向。每个信号中的 I 和 O 分别是 Input 和 Output 的缩写,但是,如上图所示,根据从哪一侧观察,I 和 O 的标记会发生变化,所以请注意不要弄错。

二、DI/DO

DI是数字输入,DO是数字输出的缩写,表示ON/OFF信号的交换。
它主要用于交换设备的操作信号、状态信号、故障信号等。作为电源,一般使用仪表用的DC 24V和DC 100 V等,哪一个具有电压取决于设计思想。

三、AI/AO

AI是Analog Input,AO是Analog Output的缩写,表示4- 20 mA电流等模拟信号的交换。

它主要用于温度、压力和流量等传感器的测量值,以及控制阀等执行器的操作信号。在模拟信号中,我们可以知道瞬时值,但不适合累积测量值。

四、PI/PO

PI是脉冲输入,PO是脉冲输出的缩写,代表脉冲信号的交换。主要用于监测累积流量、累积电量,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等。在使用脉冲信号管理流量的情况下,发送侧和接收侧设定1个脉冲的权重程度,接收侧通过在脉冲信号被发送时将该值相加来计算累计流量。

五、DI/AI的区别

如上所述,数字输入和模拟输入是从现场收集的数据。数字输入本质上是二进制的,它可以是 ON 也可以是 OFF。 根据所使用的 IO 模块类型,它可以是 0V 或 24V。开关、传感器等就是数字输入的例子。模拟信号是时变信号。根据设计,它可以在 0-10V 或 0-20mA 之间变化。传感器是模拟输入设备的示例。

六、DO/AO的区别

数字输出本质上是二进制的,它可以是 ON 也可以是 OFF。 根据所使用的 IO 模块的类型,它可以是 0V 或 24V。模拟信号是时变信号。根据设计,它可以在 0-10V 或 0-20mA 之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