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做控制器 S7-200samrt做智能设备

楼主(2024-09-21):
S7-1500做控制器 S7-200SMART做智能设备
一、从 S7-200 SMART V2.5 版本开始,S7-200 SMART 开始支持做 PROFINET IO 通信的智能设备。作为智能设备,S7-200 SMART可以和另外一个S7-200 SMART/S7-1200/S7-1500等控制器进行PROFINET通信,或者和其它支持做 PROFINET IO 控制器的设备进行PROFINETIO 通信。

二、本文以S7-1500作为IO控制器为例,说明 S7-200 SMART 作为智能设备,与其他非 S7-200 SMART 的 IO 控制器进行 PROFINET IO 通信的配置步骤。

三、所用的软件、硬件如下:

1.硬件:IO控制器

CPU:1511-1PN (6ES7511-1AK02-0AB0)

   IP地址:192.168.0.40

   IO设备

   CPU:ST30(6ES7288-1ST30-0AA1)

   IP地址:1920168.0.35

2.软件:STEP 7-MicroWIN SMART (V2.8)

   TIA Portal V17

3.创建智能IO设备

1)建立新项目,将CPU设置为ST30,版本为V2.8,设置上电运行模式改为RUN。如图1所示。

图1 创建项目添加PLC

2)打开PROFINET向导,选择 “智能设备”以太网端口可以选择固定IP地址或者从其他途径获取IP地址,这里 选择从其他途径获取,设置完成点击下一步。如图2所示

3)添加传输区,第一个条目是从I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入区域,第二个条目是从QB1152开始的10个字节输出区域,浏览合适的路径用来存储GSD文件,然后直接导出GSD文件。如图3所示。

4.1500IO控制器组态

1)在TIA Portal V17创建新项目,添加1511-1PN CPU。如图4所示。

图4 创建IO控制器

2)设置S7-1511的子网和IP地址 如图5所示。

图5 设置子网 IP地址

3)在TIA Portal中导入GSD文件,选择菜单栏选项按钮,下拉菜单中选择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选择刚刚导出GSD文件的地址。选择对应的GSD文件 点击导入。如图6所示。

图6 添加GSD文件

4)在硬件目录中找到已添加的GSD文件,向网络视图中拖拽,如图7所示。

图7添加ST30智能IO

5)在网络视图中,为智能设备分配控制器,并且点击智能设备的以太网接口,设置IP地址和设备名称。如图8所示。

图8 分配IO控制器并且核对设备名称

6)双击CPU ST30 站点,进入到设备视图,在右侧设备概览内可以看到该IO设备对应于所占用的控制器输入与输出区地址。如图9所示。

图9 控制器输入输出地址

四、通讯测试

分别下载控制器和智能设备的程序,在状态图表中添加相应的地址区域观察数据交换情况。如图10所示。

图10 通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