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 Portal )加载实例项目

楼主(2024-09-21):
【步骤】
执行下列步骤,加载项目:
1. 使用 TIA Portal 的 Portal 视图打开相应的项目。
即可完成加载项目。
2. 打开项目视图。
3. 选择用户界面语言。
4. 打开项目语言设置窗口。
使用项目语言选择显示项目文本(如文本块或注释)时要使用的语言。
5. 选择项目文本的语言。
使用项目语言选择显示项目文本(如文本块或注释)时要使用的语言。
6. 在项目视图中,启用在运行系统设置中的所需语言。
使用语言设置指定将在 HMI 设备中加载的语言。HMI 设备中可加载的语言数量取决于所用的 HMI 设备。启动过程中,将首先显示序号为“0”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