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10)

楼主(2024-09-21):
测试程序
1 将程序加载到目标系统
【简介】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将程序加载到 PLC 中。 加载期间,在编程设备 (PG) 或编程计算机(PC) 与 PLC 之间会建立在线连接。 执行加载时,会将存储在编程设备 (PG) 或编程计算机 (PC) 硬盘中的程序写入到 PLC 的存储器中。 期间还会对程序中包含的块进行编译,以便 PLC 能够对其进行处理。 编译并加载完程序后,PLC 即能对其进行处理。
【要求】
已建立编程设备/PC 和 PLC 之间的连接。
【步骤】
要将程序加载到 PLC 中,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启动加载过程。
2. 选择用于连接设备的接口。 激活“显示所有可访问设备”(Display all accessible devices)复选框。
将在“目标子网中的可访问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in target subnet) 下显示所有可通过所选接口访问的设备。 选择 PLC 并加载用户程序。
【说明】
检查在线连接
如果“目标子网中的可访问设备”(Accessible devices in target subnet) 列表中未显示任何设备,则可能是如下原因:
>PLC 的硬件连接存在问题。
>编程设备/PC 上的以太网接口存在问题。
>PLC 的 IP 地址必须与编程设备/PC 的 IP 地址位于同一个子网。
3. 如果尚未分配 IP 地址,请确认分配正确的 IP 地址。
4. 如果 PLC 处于“RUN”模式,请在下面的窗口中将 PLC 设置为“STOP”模式。
“下载预览”(Download preview) 对话框将打开。
5. 如果已配置模块与目标模块之间存在差异,请激活相应复选框接受差异。 单击“加载”(Load) 按钮。 确保已选中“继续”(Continue) 复选框。
随即会加载程序并显示加载过程中的操作。下载过程完成后,“下载结果”(Downloadresults) 对话框将打开。
6. 启动模块。
7. 激活在线连接。
【结果】
将程序加载到了 PLC 中。 程序组件的状态显示在项目树中。 绿色图标表示“离线”和“在线”程序元素相同。 在相应的工具提示中可找到其它状态图标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