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6)

楼主(2024-09-21):
什么是程序段?
【简介】
组织块程序分为若干程序段。程序段可用来构建程序。每个块最多可以包含 999 个程序段。
在组织块“Main [OB1]”中会自动创建一个程序段。
采用 LAD 编程语言的程序段
可以使用不同编程语言创建组织块的程序。对于实例项目,使用图形编程语言 LAD 编辑组织块“Main [OB1]”。
此编程语言使用基于电路图的表示法,即,块中的每个 LAD 程序被分为若干程序段,每个程序段包含一根电源线和至少一个梯级。
通过添加其它梯级可扩展程序段。可以使用分支在特定梯级中创建并联结构。梯级和程序段按照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执行。
LAD 指令
可以使用用户界面的“指令”任务卡中提供的 LAD 指令创建实际程序内容。有三种不同类型的 LAD 指令:
● 触点:可以使用触点创建或中断两个元素之间的载流连接。在这种情况下,元素可以是 LAD 程序元素或电源线的边沿。电流从左向右传递。可以使用触点查询操作数的信号状态或值,并根据电流的结果对其进行控制。
● 线圈: 可以使用线圈修改二进制操作数。线圈可根据逻辑运算结果的信号状态置位或复位二进制操作数。
● 功能框: 功能框是具有复杂功能的 LAD 元素。但空功能框除外。可以使用空功能框作为占位符,在其中可以选择所需的运算。
在“指令”任务卡中可找到触点、线圈和功能框的各种变体,这些变体根据其功能被划分到不同的文件夹中。必须给多数 LAD 指令提供变量。
下图显示了已编写的 LAD 程序段实例:
① 电源线
② 梯级
③ 分支
④ 触点
⑤ 线圈
⑥ 功能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