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博途_Wincc如何直接显示变量符号名称? ...
西门子TIA博途_Wincc如何直接显示变量符号名称?

楼主(2024-09-21):
PLC的输入和输出一般要在HMI中显示用作诊断,但是我们知道PLC变量名一边调试一边要改。
所以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使得变量名在HMI中随着PLC变量名变化呢?
S7-1500中的GetSymbolName指令就可以做到!配合HMI的项目库编辑效果更佳!
如果在项目中多次使用块,且每次都由不同的变量调用,那么可以使用“GetSymbolName”
• 在 VARIABLE 参数处指定块接口的输入参数。仅为该参数使用接口参数,并且没
有 PLC 或数据块变量。
• 要限制读取变量名称的长度,可使用 SIZE 参数。如果名称已被截断,将由名称
末尾处的字符“...”(Unicode 字符 16#2026)指示。请注意,该字符的长度为 1。
在以下示例中,说明了 SIZE 参数的含义。通过块接口,读取以下变量名称:
"MyPLCTag"(左右双引号为名称的一部分。)
案例:
通过wincc IO域显示变量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