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11)

楼主(2024-09-21):
使用程序状态测试程序
【简介】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使用程序状态测试已创建的程序。如果显示程序状态,则可以监视程序的执行。可以从程序中某一特定位置开始启用状态,然后可以获得各变量的值的总览和逻辑运算的结果。 利用它可以检查是否正确控制了自动化系统的组件。
程序状态的显示是周期性更新的。 它从所选程序段开始。
在程序状态中,可以使用快捷菜单中的“修改”(Modify) 命令执行下列操作之一以将值分配给变量:
● 修改为 1: 使用此命令可将 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设置为信号状态“1”。
● 修改为 0: 使用此命令可将 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设置为信号状态“0”。
● 修改值: 可以为非 BOOL 数据类型的变量输入修改值。

【要求】
● 已组态 PLC。
● PLC 的输入和输出无电压,因为修改的值会被在线模式下的模块覆盖。
● 组织块“Main [OB1]”已在程序编辑器中打开。

【步骤】
要使用程序状态测试已创建的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启用监视。

将显示程序状态。

2. 将变量 "ON_OFF_Switch" 修改为“1”。

如果变量 "ON_OFF_Switch" 设置为信号状态“1”,则常开触点闭合。 电流通过常开触点流到程序段末尾的线圈。 电流通过电流路径上的绿色来指示。 如果变量 "ON" 置位,实例机器将启动。 "OFF" 变量的信号状态为“0”,不再起作用。 此状态由蓝色虚线指示。

3. 将变量 "ON_OFF_Switch" 修改为“0”。

变量 "ON_OFF_Switch" 复位为信号状态“0”。 流向程序段末尾的线圈的电流中断。 变量 "OFF" 置位。 变量 "ON" 复位为“0”。

4. 禁用监视。

5. 断开在线连接。

【结果】
已测试程序,并检查了程序是否能够正确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