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7)

楼主(2024-09-21):
插入 LAD 指令

【简介】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在组织块“Main[OB1]”的第一个程序段中创建实例机器的开关程序。
为此,需插入一个分支和下列指令:
● 常开触点
● 输出线圈
● 取反线圈
此外,采用“LAD”编程语言通过分支来设计一个并联结构。

常开触点
下图显示了程序中常开触点的图标:
<操作数>
---| |---
常开触点的激活取决于相关变量的信号状态(<操作数>)。
● 如果变量的信号状态为“1”,则常开触点闭合。 信号流从左侧电源线通过该常开触点流到右侧电源线,并且该指令输出的信号状态设置为“1”。
● 如果变量的信号状态为“0”,则常开触点不会被激活。 到右侧电源线的信号流中断,并且该指令输出的信号状态复位为“0”。
在本项目中,还将用到常闭触点,它的作用与常开触点基本相同,只是以相反的方式响应变量的信号状态。

输出线圈
下图显示了程序中“输出线圈”指令的图标:
<操作数>
---( )---
可以使用“输出线圈”运算置位指定变量(<操作数>)的位。如果线圈输入的信号状态为“1”,则变量位置位为“1”。 如果线圈输入的信号状态为“0”,则变量位的信号状态也为“0”。

取反线圈
下图显示了程序中“取反线圈”指令的图标:
<操作数>
---( / )---
“取反线圈”操作对信号状态取反并将相应的位分配给指定变量(<操作数>)。 如果线圈输入的信号状态为“1”,则相应位复位为“0”。 如果线圈输入的信号状态为“0”,则变量位置位为“1”。

【要求】
● 已创建项目。
● 已组态 PLC。
● 组织块“Main [OB1]”已打开。
【步骤】
要创建实例机器的开关程序,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激活变量的符号表示形式。

激活变量的符号表示形式后,程序段中将不显示变量地址。

2. 向块中的第一个程序段插入一个常开触点。

3. 打开“指令”(Instructions) 任务卡。

4. 在主梯级的末尾插入“输出线圈”指令。

5. 插入分支。

6. 在分支末尾插入“取反线圈”指令。

【结果】
在组织块“Main [OB1]”的第一个程序段中插入这些 LAD 指令后,即完成创建实例机器开关程序的第一部分。

在下一部分中,将 LAD 指令与 PLC 变量互连,从而完成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