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16)

楼主(2024-09-21):
带有运动仿真的图形对象“瓶子”
【简介】
以下步骤将介绍如何创建带有运动动画的图形对象“瓶子”。 在动画中,奶瓶通过传送带从左向右移动。 使用一个内部 HMI 变量使对象动态化。
【内部 HMI 变量】
内部 HMI 变量与 PLC 之间不存在连接。 它们存储在 HMI 设备的内存中。 只有 HMI 设备能够对这些变量进行读写访问。 例如,可通过创建内部 HMI 变量进行独立于控制程序的本地计算。
【要求】
HMI 画面处于打开状态。

【步骤】
要创建图形对象“瓶子”并组态水平运动,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通过拖放操作将WinCC图形文件夹“符号工厂图形”(Symbol Factory Graphics) >“符号工厂 256 色”(SymbolFactory 256 Colors) >“食品”(Food) 中的图形对象“瓶子”复制到“传送带”对象上方的画面空闲区域。
定位瓶子时,请确保将其放在 HMI 画面的空闲区域中。 如果直接将瓶子拖动到传送带上,传送带将被瓶子替换。

2. 对瓶子进行缩放以使其高度低于洞的高度。

3. 为图形对象“瓶子”创建水平运动动画。

瓶子的透明副本显示在工作区中,该副本通过箭头连接到源对象。
4. 将透明的瓶子移动到传送带的末端。

系统在巡视窗口中自动输入最后位置的像素值。

5. 在巡视窗口中为运动动画创建一个新的 HMI 变量。

6. 使用“Position_Bottle”作为该变量的名称,使用“Short”作为数据类型。

将瓶子的位置链接到该变量。 如果当前程序中的变量值发生了改变,瓶子的位置也会随之改变。
要仿真运动,变量“Position_Bottle”的值必须自动更改。该变量的值应该在加载 HMI画面后自动增加。 只要值达到 100,它就将重新从 0 开始。变量的数值更改是通过HMI 画面的属性进行仿真的。

7. 首先,将“仿真变量”(SimulateTag) 功能添加给 HMI 画面的事件“加载”(Loaded)。

8. 将变量“Position_Bottle”分配给“仿真变量”(Simulate Tag) 函数。

9. 保存项目。

【结果】
已经创建了带有运动动画的图形对象“瓶子”。 在将 HMI 画面加载到 HMI 设备时,变量“Position_Bottle”的值会在每个基本周期 (200 ms) 后加一。 当值达到 100 时,会将变量值设置为“0”。 瓶子的位置取决于变量值。 例如,如果变量值为 50,则瓶子位于传送带的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