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TIA Portal )简单实例(18)

楼主(2024-09-22):
测试 HMI 画面
1 将 HMI 画面加载到 HMI 设备
【简介】
可将“入门指南”项目加载到 HMI 设备并在运行系统中执行。为此,组态设备和 HMI 设备之间必须建立连接。 如果您没有使用 HMI 设备,则可以在 TIA Portal 中仿真运行系统。

【HMI 设备中的运行系统】
HMI 设备用于在过程及生产自动化中操作和监视任务。
如果在“入门指南”项目中使用 HMI 设备,请确保已在 HMI 设备和 PLC 之间建立了连接。
由于“入门指南”项目的 HMI 画面主要使用 PLC 变量,因此只有当 HMI 设备和 PLC 之间已经建立连接时才会执行对象的动画。

【要求】
● 已经建立了与 HMI 设备的连接。
● 已正确组态 HMI 设备。
● HMI 设备处于传送模式。

【步骤】
1. 启动将软件加载到 HMI 设备的过程。 项目在加载过程之前自动编译。

2. 可以覆盖之前加载到 HMI 设备中的软件。

2 仿真运行系统
【简介】
如果您没有使用 HMI 设备,则可以使用运行系统仿真器仿真所有使用的 PLC 变量。

【运行系统仿真器】
使用运行系统仿真器仿真独立于程序的已连接 PLC 变量的过程值。 可使用运行系统仿真器表选择 PLC 变量并修改它们的值。 尽管变量是由运行系统中的 PLC 程序进行设置的,HMI 画面中的对象仍会做出响应。

【步骤】
要启动 HMI 画面的仿真,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 通过菜单栏启动运行系统仿真。 HMI 窗口必须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菜单未激活,则先单击 HMI 画面中的空闲区域。

此时会启动运行系统仿真。 启动仿真后,“运行系统仿真器”(RT Simulator) 窗口中将显示 HMI 画面,同时红色 LED 灯会闪烁(机器关闭)。

2. 启动机器。

【结果】
运动仿真已启动。 同时绿色 LED(而不是红色 LED)闪烁。 如果再次单击“设备开/关”(Machine ON/OFF) 按钮,瓶子将不再可见,同时红色 LED(而不是绿色 LED)闪烁。 要退出运行系统仿真,请关闭窗口或单击“退出运行系统”(Exit runtime) 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