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高速计数器

楼主(2024-09-22):
  • 高速计数器指令

高速计数器可以对标准计算器无法控制的高速事件进行计数,标准计算器以受 PLC 扫描时间限制的较低速率执行计数。

高速计数器指令的有效操作数

高速计算器使用示例
高速计数器可用作鼓式定时器的驱动,其中有一个装有增量轴编码器的轴,以恒定速度旋转。该轴编码器每转提供指定数量的计数值以及一个复位脉冲。来自轴编码器的时钟和复位脉冲为高速计数器提供输入。
高速计数器载入几个预设值中的第一个,并在当前计数值小于当前预设值的时间段内激活所需输出。计数器设置为在当前计数值等于预设值和出现复位时产生中断。
每次出现“当前计数值等于预设值”中断事件时,将装载一个新的预设值,同时设置输出的下一状态。当出现复位中断事件时,将设置输出的第一个预设值和第一个输出状态,并重复该循环。
由于程序中断发生的频率远低于高速计数器的计数速率,因此能够在对整个 PLC 扫描周期时间影响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实现对高速操作的精确控制。通过中断,可在独立的中断例程中执行每次的新预设值装载操作,从而实现简单的状态控制。(此外,也可在单个中断例程中处理所有中断事件。)

了解不同的高速计数器
所有高速计算器的运行方式与相同操作模式一样,但对于每一个 HSC 编号来说,并不支持每一种模式。

S7-200 SMART HSC 输入分配和功能

S7-200 SMART HSC(高速计数器)计数模式支持
● 共可使用四个 HSC 设备(HSC0、HSC1、HSC2 和 HSC3)
● HSC0 和 HSC2 支持八种计数模式(模式 0、1、3、4、6、7、9 和 10)
● HSC1 和 HSC3 只支持一种计数模式(模式 0)

S7-200 SMART 可用 HSC 计数器类型
● 具有内部方向控制功能的单相时钟计数器
– 模式 0:
– 模式 1: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 具有外部方向控制功能的单相时钟计数器
– 模式 3:
– 模式 4: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 具有 2 路时钟输入(加时钟和减时钟)的双相时钟计数器
– 模式 6:
– 模式 7: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 A/B 相正交计数器
– 模式 9:
– 模式 10:具有外部复位功能

HSC 计数规则
● 使用高速计数器之前,必须执行 HDEF 指令(高速计数器定义)选择计数器模式。使用首次扫描存储器位 SM0.1(首次扫描时,该位为 ON,后续扫描时为 OFF)直接执行 HDEF 指令,或调用包含 HDEF 指令的子例程。
● 可以使用所有计数器类型(带复位输入或不带复位输入)。
●激活复位输入时,会清除当前值,并在您禁用复位输入之前保持清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