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 RTD 模拟量输入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对话框的 RTD 模拟量输入节点为在顶部选择的RTD 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态选项。

RTD 模拟量输入模块为电阻测量提供端子 I+ 和 I- 电流。电流流经电阻,以测量其电压。电流电缆必须直接接线到电阻温度计/电阻上。
为 4 线制或 3 线制编程的测量可补偿线路阻抗,并返回一个相当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与 2线制比较)。

RTD 类型组态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为每条 RTD 输入通道组态类型:
● 电阻,4 线制
● 电阻,3 线制
● 电阻,2 线制
● 热敏电阻,4 线制
● 热敏电阻,3 线制
● 热敏电阻,2 线制

电阻
根据所选 RTD 类型,可为通道组态以下 RTD 电阻:
下表格为 RTD 类型和可用电阻

系数
根据所选 RTD 电阻,可为通道组态以下 RTD 温度系数:

标定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为通道组态温度标定:
● 摄氏度
● 华氏

“抑制”(Rejection)
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或传送 RTD 模拟量信号至模块的信号线的长度和状况,也会引起 RTD模拟量输入值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波动值可能变化太快,导致程序逻辑无法有效响应。可组态模块对信号进行抑制,以在下列频率点消除或最小化噪声:
● 10 Hz
● 50 Hz
● 60 Hz
● 400 Hz
“平滑”(Smoothing)
可组态模块在组态的周期数内平滑 RTD 模拟量输入信号,从而将一个平均值传送给程序逻辑。有四种平滑算法可供选择:
● 无
● 弱
● 中
● 强

报警组态
可为所选 RTD 模块的所选通道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以下报警:
● 断路
● 超出上限
● 超出下限

● 用户电源(在系统块“模块参数”(Module Parameters) 节点组态,参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