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模拟量输出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对话框的“模拟量输出”(Analog Outputs) 节点为在顶部选择的模拟量输出模块组态选项。

模拟量类型组态
对于每条模拟量输出通道,都将类型组态为电压或电流。
范围
然后组态通道的电压范围或电流范围。可选择以下取值范围之一:
● +/- 10v
● 0 - 20ma

STOP 模式下的输出行为
当 CPU 处于 STOP 模式时,可将模拟量输出点设置为特定值,或者保持在切换到 STOP模式之前存在的输出状态。
STOP 模式下,有两种方法可用于设置模拟量输出行为:
● “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状态”(Freeze outputs in last state):单击此复选框,就可在 PLC进行 RUN 到 STOP 转换时将所有模拟量输出冻结在其最后值。
● “替换值”(Substitute value):如果“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状态”(Freeze outputs in last state) 复选框未选中,只要 CPU 处于 STOP 模式就可输入应用于输出的值(-32512到 32511)。默认替换值为 0。

报警组态
可为所选模块的所选通道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以下报警:
● 超出上限
● 超出下限
● “断路”(Wire break)(仅限电流通道)
● “短路”(Short circuit)(仅限电压通道)
● 用户电源(在系统块“模块参数”(Module Parameters) 节点组态,参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