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模拟量输入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对话框的“模拟量输入”(Analog Inputs) 节点为在顶部选择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组态选项。

模拟量类型组态
对于每条模拟量输入通道,都将类型组态为电压或电流。为偶数通道选择的类型也适用于奇数通道:为通道 0 选择的类型也适用于通道 1,为通道 2 选择的类型也适用于通道 3。

范围
然后组态通道的电压范围或电流范围。可选择以下取值范围之一:
● +/- 2.5v
● +/- 5v
● +/- 10v
● 0 - 20ma

“抑制”(Rejection)
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或传送模拟量信号至模块的信号线的长度和状况,也会引起模拟量输入值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波动值可能变化太快,导致程序逻辑无法有效响应。可组态模块对信号进行抑制,以在下列频率点消除或最小化噪声:
● 10 Hz
● 50 Hz
● 60 Hz
● 400 Hz
“平滑”(Smoothing)
可组态模块在组态的周期数内平滑模拟量输入信号,从而将一个平均值传送给程序逻辑。
有四种平滑算法可供选择:
● 无(无平滑)
● 弱
● 中
● 强

报警组态
可为所选模块的所选通道选择是启用还是禁用以下报警:
● 超出上限
● 超出下限
● 用户电源(在系统块“模块参数”(Module Parameters) 节点组态,参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