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启动选项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对话框的“启动”(Startup) 节点组态 PLC 的启动选项。

CPU 模式
可从此对话框选择 CPU 启动后的模式。可以选择以下三种模式之一:
● STOP
CPU 在上电或重启后始终应该进入 STOP 模式(默认选项)。
● RUN
CPU 在上电或重启后始终应该进入 RUN 模式。对于多数应用,特别是对 CPU 独立运行而不连接 STEP 7-Micro/WIN SMART 的应用,RUN 启动模式选项是正确选择。
● LAST
CPU 应进入上一次上电或重启前存在的工作模式。此选项可用于程序开发或调试。
请注意,正在运行的 CPU 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进入 STOP 模式,如信号模块故障、出现扫描看门狗超时、存储卡插入或上电不稳定事件。 CPU 进入 STOP 模式后,每次上电时 CPU 都会继续进入 STOP 模式。 必须通过 STEP 7-Micro/WIN SMART 将CPU 恢复到 RUN 模式 。

硬件选项
还可组态 CPU 以允许在以下硬件条件下以 RUN 模式运行:
● 缺少在 CPU 中存储的硬件配置内指定的一台或多台设备。
● CPU 中存储的硬件配置与实际存在的设备之间存在差别,导致配置错误(例如,离散输入模块取代了组态的离散输出模块)。
如果不选择以上选项之一或全部并有任一禁止条件为真,则禁止 CPU 进入 RUN 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