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200 SMART——组态数字量输出

楼主(2024-09-22):
单击“系统块”(System Block) 的“数字量输出”(Digital Outputs) 节点组态所选模块的数字量输出选项。

当 CPU 处于 STOP 模式时,可将数字量输出点设置为特定值,或者保持在切换到 STOP模式之前存在的输出状态。
STOP 模式下,有两种方法可用于设置数字量输出行为:
● “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状态”(Freeze Outputs in last state):单击此复选框,就可在进行RUN 到 STOP 转换时将所有数字量输出冻结在其最后的状态。
● “替换值”(Substitute value):如果“将输出冻结在最后状态”(Freeze Outputs in last state) 复选框未选中,只要 CPU 处于 STOP 模式,此表就允许选择每个输出所需状态。单击要设置为 ON (1) 的每个输出的复选框。数字量输出的默认替换值为 OFF(0)。